请问下 显示器按键板 各个按键 正常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02-27):
有个明基的显示器  插上按键板 只有 1.6V 。拔掉按键板  有2个3.3v  其余是 1.6v

网友:
一般是3.3v

网友:
又学习了,一般是3.3V

网友A:
那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

驱动板上连接到

网友:
跑了下线 。发现  最终链接到了 图像处理芯片 上,芯片输出 也 是 1.6v 左右的   电压

网友:
一般都是3.3伏,看看驱动板相连的有电容漏电吗

网友:
驱动板出来的,开关电压,说明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有的按键定义不同,电压也不近相同

网友:
一般都是3.3V

网友:
3.3V开关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