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求救

楼主(2016-02-27):
请教大家!线刷失败怎么办啊

网友:
系统版本对不?刷5件套试一试

网友:
线刷包不对型号吧

网友:
应该是线刷包不对吧,找到官方的但是下不了呢,谁有资源啊

网友:
求刷机包

网友:
你的文件版本下对了没?卡刷试试看看 行不?

网友:
还是用卡刷试试看吧 不过 遇到不支持内存卡的 就杯具了

网友:
不能卡刷了,进不去恢复模式

网友:
进不去恢复模式,不能卡刷了

网友:
我也说一句换一台电脑试试看

网友:
早先 我也出现这样的画面~~ 直接刷死一台 s3 mini

网友:
看了一下 还是软件刷机差不多

网友:
用刷机精灵也行

网友(2016-04-14):
电脑与手机没有连接好,换条数据线看看

网友:
端口打开失败,看下是不是com4上

网友:
试试用卡刷行不行

网友:
用卡刷试试看

网友:
不行啊,最后结果是字库坏了,
换主板。。。。。

网友:
如果还不行 就换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