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桥接后无法上网

楼主(2016-02-27):
无线路由桥接后无法上网

  自从有了无线网,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乱开数据了,由于路由器都分别处于不同的物理位置,所以我需要无线桥接把不方便布线的连接到同一局域网。无线路由桥接还 可以起到信号放大的作用。多个无线路由桥接到一起,以实现信号的覆盖范围。但是桥接后无法通过副路由器上网也无法通过桥接扩散无线wifi信号范围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首先登录到副路由器设置界面,在“运行状态”—“无线状态”选项下,查看“WDS”。如果“WDS状态”一直显示扫描、初始化、连接,那么就跟下方图片所示,桥接设置没有成功。

图一无线路由桥接

  如果“WDS状态”显示:成功,如下图所示,桥接设置已经成功。

图二无线路由桥接

  二、在设置WDS桥接的时候,需要在副路由器汇总选择主路由器的wifi信号,然后填写正确的wifi密码、选择信道等。

  检查方法:先确认主路由器的SSID与无线密码,然后在副路由器桥接时,确认填写参数正确。

图三无线路由桥接

  2、如果主路由器中开启了“无线MAC地址过滤”功能,且未把副路由器的MAC地址添加进去的话,会导致桥接不成功的。

  解决办法:关闭“无线MAC地址过滤”功能。

图四无线路由桥接

  3、如果主路由器与副路由器之前的距离太远,会出现致信号弱,导致桥接不成功或者不稳定的问题。

  解决方法:调整主路由器与副路由器之间的距离,副路由器中扫描到主路由器的信号强度,至少在20db。

图五无线路由桥接

  4、不同品牌的无线路由器,WDS无线桥接机制可能存在差别,存在兼容性问题。建议大家使用同一品牌的两台路由器进行WDS桥接设置。

  三、检查电脑IP地址设置,笔记本要通过副路由器上网,需要把“无线网络连接”中的IP地址,设置为自动获得,如下图所示。

  1、如果主路由器中启用了“上网控制”功能,有可能会导致桥接后,电脑、手机无法通过副路由器上网。

  解决办法:关闭主路由器中的“上网控制”功能

图六无线路由桥接

  2、“家长控制”功能,也是用来限制上网的。如果主路由器中启用了该功能,也有可能会导致桥接后,副路由器无法上网。

  解决办法:关闭主路由器中的“上网控制”功能。

图七无线路由桥接

  查看以上内容相信的你的问题能够完美解决了,上面提示过,不同品牌的路由器WDS无线桥接机制可能存在差别与兼容性问题,建议大家最好使用同一品牌的无线路由器。无论怎样最终结果都是以实现信号的覆盖范围为目的。

网友A:
学习一下,说得精简点就好了

网友:
DHCP功能 改一下 IP  150-199

网友:
副路由器更改IP 192.168.1.2    不能跟主路由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说得精简点就好了

ok

网友: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儿,两个路由器的IP不能一致,否则会发生冲突!!

网友:
3楼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