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502X接电源大短

楼主(2016-02-27):
Dell L502x, 一直好用的,前天接电源开机2分钟后关机了,再开不亮,接电源,电源灯一直闪,换了两个电源也一样。接维修电源,电压直接拉低到3V. 拆机后上电,摸PQ28,PQ3烫手。拆下来再上电源,不拉低了,但电源自跑近1A, 手摸PU9很热,在别的板子上拆个88731A,换上,接电不热了。找了两个相同P管,换到PQ28, PQ3上,开机电压还是拉低。取下PR155, 量1脚对地短。把PQ23, PQ25, PQ26, PC5, PC6, PC137, PC138都拆了,量1脚还是对地短,本人新手,想问下,这会不会是板子出击穿了呀?

网友:
采用烧机法啥  这么简单一问题 不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最好是找个师傅带带你

网友:
别乱拆东西,注意查电容。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好啊

网友:
应该是后面的短路了,公共端也发热的。

网友:
烧下一般来说都是电容

网友:
直接烧鸡

网友:
请问下烧机是怎么烧机的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百试百灵

网友:
   烧鸡烧鸡 这大短问题一烧基本就出来了

网友:
烧鸡 so easey

网友:
有的不能吓拆的

网友:
烧鸡  要么场管  要么 保护隔离 大电容

网友:
基本都是场管和大电容造成大短

网友:
找个地方培训一下吧。

网友:
这个不能接电源口烧,要找到公共点再接电压烧,注意限流。

网友:
从大短的地方烧吧

网友:
楼主你这先拆的是隔离管,过电流它是会发烫的,找公共点用个两三伏的电压烧一下机就能找到问题了,祝你好运

网友:
pr156 1脚接根线 出来 接到电源的+极 电源-极接主板GND 电源限流2A以下 然后摸主板吧 仔细摸 慢慢摸

网友:
拆这么多元件装乱了就会扩大故障,一点一点查,一个一个试,原则就是有目的的,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可能后级有短路

网友:
祭出烧鸡大法吧,没有其他招了

网友:
来迅维培训下先。。

网友:
短路的机器直接烧鸡。。

网友:
烧鸡大法百试不厌

网友:
路过学洗了 加油 努力

网友:
大短你就先烧鸡啊 乱搞什么

网友:
最好先断下后面 再用烧机大法

网友:
烧烧看吧啊

网友:
首先检查电容 一般都市电容击穿损坏

网友:
要找到公共点再接电压烧,注意限流。

网友(2016-04-19):
手上一台大短修好了,本来都亮机了,装上四声报警不显了,妈的,BIOS刷了,内存换了几条了,内存波行也正常,无语了

网友:
烧机大法伺候啊

网友:
修好没有,修好帮我看下待机有没有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