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电路原理图设计方法

楼主(2016-02-27):
电流检测电路原理图设计方法

  在电源等设备中通常需要做电流检测或反馈,电流检测通常采用串联采样电阻在通过放大器放大电阻上的电压的方法,作为后面电路保护、检测使用。下面介绍几种常见巧妙的电流检测电路原理图。

  1、三极管电流检测电路原理图

图一电路原理图

  若是简单的用三极管导通与介质来检测电流的话,三极管开启要0.7V左右,电流较小的时候需要串比较大的采用电阻,同时浪费较大的反馈电压,可以用比较小的电阻,消耗很小的电压就跟你分检测到店里I,通过调整三级管基机电阻可以调整检测的灵敏度。这个电路可以用在充电器等需要显示有没有充电电流的地方。

  2、高灵敏度电流检测电路原理图

图二电路原理图

  这个电路用两个二极管做电流采样,灵敏度非常高,电流可以做到动态范围很大,在大功率或高电压应用场合比较合适,缺点是电压需要损坏掉约1.4V。

  3、TL431电流反馈电路原理图

图三电路原理图

  TL431在开关电源的反馈环路大量应用,但其中FB电压为2.5V,直接用电流反馈时要很大的采样电阻,浪费电压。以用比较小的采样电阻实现精密的电流反馈,如果还有电压反馈网络,再并上U3的电压反馈电路。

网友:
倒是有些易懂简单了

网友A:
你竟然说简单,我看着有点模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竟然说简单,我看着有点模糊

我就是灌个水,你跳出来干啥,这个以前物理上都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灌个水,你跳出来干啥,这个以前物理上都讲过,

我也水,大家水,才是真的水

网友:
直接用识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