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复位电压低

楼主(2016-02-27):
ICH_VRMPWRGD正常3.3V, PLTRST一直跳,pcirst当让也是跟着跳,电压只有1.9左右。偶尔又能正常启动,换了南桥还是老样子。bios芯片拿下来复位又正常了。由此想到联想的主板,fsb有断线的时候喇叭会一直叫,而且不复位。直接加焊cpu座子,修复。

网友:
现在主板修的少了!!1

网友:
一个完全凭经验修好的板    没有丰富的维修经验  这板难搞

网友:
这种复位就算是PCIRST 正常了,修CPURST之后的故障

网友:
这种复位就算是PCIRST 正常了

网友:
跟你一样的问题,看你说焊底座,收不到钱就不想搞了

网友(2016-03-29):
ga-h61m-d2-b3

网友:
有pci复位 不一定有cpu复位

网友:
你加焊cpu座子用的是阻焊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