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c305一体机无法开机

楼主(2016-02-27):
客户说昨天用着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机了.
故障还原:插上可调电源试机,电流到1.2A 就不动了。马上取下内存,用洗板水擦了一下,装上去还是一样。拔掉内存电流还是1.2A不动。这个一体机弄的少没啥经验。

网友:
到迅维网搜了一下关于一体机的帖,发现拆机取出主板,目测没有发现IC烧坏、掉件。 南北桥都是AMD的,显卡是ATI的,裸机试了一下还是一样。内存打值卡打值正常,USB数据线对地值正常,南北桥、CPU供电电感对地有值。  清除了CMSO 上电测试还是一样,顺手测了一下 CMSO 电池,电压只有0.18V(AMD的CMSO电池没电可能会影响不跑码,无复位),换了一个新的上电,电流一路到2.1A,上屏亮机。

网友:
AMD的好多都是这个电池引起的

网友:
CMOS电池没电引起的不跑速吗?

网友:
AMD CPU 机器,BIOS没电是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