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B的客户,维修Z475进洗衣液!

楼主(2016-02-27):
    前两天接机Z475进洗衣液.客户说进了一年了.用起没问题.拆机一看,进液位置在相机卡那里,3.5V背面.还能上电.报价后,客户说回去考虑一下.隔了两天又拿过来说要修.  拿起板子一看.只能呵呵了.本来进液时间都长了.客户各人还把烧糊的搞漏铜了.通电大短.
    刮骨疗伤.还好这里没别的线,只有3.5V的 19V供电.

     处理完.3V 上下管烧穿.换之.终于不大短了.

    通电.待机是出来了.不过高了点.0.1  上烧机大法.  发现EC 温度不正常.拆下EC.测PL6 不短了.找了下手里还没得这EC了.只好料板上拆一颗, 换好再通电.待机正常了0.01-0.02. 上电到0.7几不跑码.电流有时候会跳到0.5. 千万只草尼玛奔过.

    上内存假负载,没得复位. 好像这机器没得复位不用管.刷BIOS.涛声依旧. 测南桥条件.都有. 发现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电压来回跳.3.3-1.几.跳到1.几的时候电流就从0.7几跳到0.5.  断开R213. 直接连桥的这端还是来回跳.这下好.桥都洗白了.

    找了半天料板.没得这芯片 .订了一回来. 换上.嘿嘿.漂亮的LOGO出来咯.   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网友A:
修的相当不错哦,楼主是迅维毕业的吗

网友: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客户

网友:
这种还能修吗

网友:
要我直接报换板子了。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这客户也是牛,直接整烧一片

网友: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非常不错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网友B:
已加分鼓励,维修思路也不错。

网友:
修的相当不错哦.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遇到这种客户直接报换主板   给他修个毛

网友:
楼主道行高深,修得很流利

网友:
这也算是大修了。

网友:
应该没拆的时候就报价!!!!

网友:
有图有真想。技术不是盖的!

网友:
兄弟都修成这样了牛啊 ,直接换板子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相当不错哦,楼主是迅维毕业的吗

   不是的..想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加分鼓励,维修思路也不错。

 感谢.正缺下载分呢

网友:
确实NB   ,进洗衣液都能修好

网友:
NB 机子都这样了,还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