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选购数码相机注意的十大参数

楼主(2016-02-27):
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选购数码相机注意的十大参数

  随着数码相机飞快发展,数码相机已经走进大众消费领域,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不同品牌的数码相机,却苦于不知该如何选择,选择一些品牌产品总不会错,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呢?如何选择呢?相机不是越贵越好,质量好适合自己使用才最重要,下面小编给大家推荐几款数码相机,以及选购时应该注注意的十大参数,大家就知道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了。

  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品牌数码相机

  Canon佳能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数码相机十大品牌,创于1937年日本,世界500强,摄影爱好者熟知的单反品牌,知名生产影像与信息产品的综合集团,全球个人产品/办公设备/工业设备等领域影响力大。

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 图1

  Nikon尼康

  尼康映像仪器销售(中国)有限公司,数码相机十大品牌,世界品牌500强,单反一线品牌,专注于专业领域的摄影,以其画面细腻,色彩丰富而出名,全球著名的光学产品设计和制造商。

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 图2

  SONY索尼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始于1946年,全球高端显像知名品牌,便携式数码产品的开创者,日本代表性企业,世界电子3C/游戏/金融/娱乐领域的巨擘,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

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 图3

  SAMSUNG三星

  韩国三星集团,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始于1938年韩国,世界500强企业,集电子、机械、化工、金融及贸易服务为一体的世界著名跨国公司

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 图4

  FUJIFILM富士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数码相机十大品牌,相纸十大品牌,世界500强企业,日本著名的胶片和相机生产商,世界杯足球赛主要赞助商之一,世界上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影像制造和供应商之一

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 图5

网友:

  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选购时注意的十大参数

  以上是推荐的十大品牌数码相机中的五款,如今的数码相机带有更加丰富的功能,有实用的,也有花俏的。下面介绍几个购机常关注的热点,它们确实在用户拍摄的时候起到一定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在购买数码相机的时候值得留意。

  1.镜头是否带广角

  广角镜头能够在拍摄的时候收容更多的内容,使得画面具有冲击力。同时在人多拥挤的地方不用担心镜头焦距太长、场地小,拉不开拍摄距离。从目前消费级别数码相机来看,拥有28mm及更短焦段的产品,广角拍摄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消费相机的广角功能还没有普及,不少高端的产品同样不具备较短的广角端,所以选购相机的时候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对该项参数进行对比。

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 图6

  2.光学变焦倍数

  相比较数码变焦,光学变焦倍数还是有不少人在意的,目前消费级相机也按光学变焦倍数分为了便携DC与长焦DC。但光学变焦倍数高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对成像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也是大部分的卡片相机光学变焦倍数不超过5倍的原因。

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 图7

  从变焦镜头的成像质量来说,光变倍数最好不超过3倍,所以不少高端的单反变焦镜头也是遵循这个原则设计的。

  3.传感器尺寸

  数码相机的传感器直接决定了成像的画质,有效像素值在一定水平的时候,最能决定画质的是传感器的尺寸。单反相机之所以会有比消费DC出色的画质也是因为传感器尺寸大的原因,全画幅单反就更不在话下了,有了传感器物理尺寸的支持,像素值的提高才有现实意义。

  目前消费类数码相机有相当一部分产品使用的是1/2.3英寸左右的传感器,就目前1000万像素级别来说,比较勉强,画质的提高也有限度,而各厂商旗舰产品的传感器尺寸大多在1/1.7英寸的水平,能较明显地提高画质,用户选择的时候也应该将此参数划入重要项目之列。

  4.是否具有全手动功能

  全手动功能一直以来都被商家炒作的卖点,而消费者也相当关注这方面。对于消费相机来说,有全手动功能会在拍摄上有更大的自由度,但操作相对较繁琐。佳能A系列一直以全手动功能为卖点而打造的性价比DC,但佳能最近推出的A系列取消了手动功能,性价比大减。

  虽然目前购买消费类数码相机的用户多为入门级别,选购应尽量以简便易用为主,但是拥有全手动功能的数码相机可以让入门用户在熟悉拍照后,对摄影技术有所进阶。若是价格合适的话,以选择具有全手动功能的相机为宜。

网友:

  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选购时注意的十大参数

  5.视频有无自动对焦

  如今的数码相机都具备了视频拍摄的功能,且不论今年流行的高清视频拍摄,单以视频功能来说,拍摄时可以进行变焦以及自动对焦功能的产品,实用度会高出不少,而没有自动对焦功能的视频拍摄,其效果有如摄像头一般,仅可以作一般的动态记录,无法完成一些较高要求的拍摄。

  目前高清视频拍摄是一个十分流行的功能,但拍摄时能否自动对焦同样重要,购买者可以在购买前亲自试一下视频功能,看拍摄不同距离的物体能否完成合焦动作。

  6.像素

  像素论是从数码相机市场壮大开始就被提及炒作的,像素高确实对大幅照片输出有帮助,然而目前的数码相机主流像素值已经达到了1000万级别,满足了大部分的图像输出要求,所以已不是目前选购相机的重点要素。

  7.防抖功能

  数码相机的防抖功能发展飞快,如今大部分的产品都具有光学防抖功能,仅少数主打低价的产品没有具备防抖功能或者仅有对画质有损的电子防抖,所以选购数码相机时只要不是购买太低端的产品,一般来说光学防抖功能都具备,性能差别不会太大。

  8.数码变焦倍数

  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一个参数了,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实用意义不大,大可不必考虑其倍数的多少。

  9.最高感光度

  ISO感光度越高,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下能获得更快的快门速度,从而使得图像不受震动影响。但是ISO的提高会带来画质的劣化。随着技术的发展,目前不少消费级数码相机的最高感光度达到了ISO1600以上,但从画质上来看,能够让人接受的相当少,实用度几乎没有,所以选购相机不应看ISO的最大值有多少,而是应该多留意网上的相关评测,选择一款高感光低噪点的相机。

  10.人脸识别数量

  数码相机的人脸识别功能本意是自动捕捉人脸,能够保证人脸部位的对焦准确,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人脸识别的数量不断增加,同屏可识别10张以上人脸的相机不在少数,而主流的产品也都具备了该功能。但人脸识别数量多并不代表可以保证所有的人脸都能准确合焦,而仅仅是一个景深范围的控制。一般而言,人脸识别的数量在5人左右已经可以满足使用。所以选购的时候,无需刻意去选择人脸识别数量多的产品。

  通过以上介绍,数码相机哪个牌子好想必大家都有答案了吧,如今的数码相机功能丰富,消费者可以依自己的需求以及预算来进行选择,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一次发不完吗

网友A:
对~不懂数码相机的人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懂数码相机的人很有帮助

此贴完整介绍了各个牌子的数码相机的产地  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