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开机显示过一会背光亮黑屏不显

楼主(2016-02-27):
E40开机显示过一会背光亮黑屏不显 不管是外接显示器还是接屏都是一样一会背光亮黑屏不显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显卡过热或显卡挂了吧,先看看铜管是不是OK的啊

网友:
先吹一下显卡看能不能显示  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E40一般都是显卡吧

网友:
你这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解决了 显卡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