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41m-p43开机掉电!!!

楼主(2016-02-27):
msi g41m-p43开机掉电!!!    大部30分左右,掉电.有时开机5分就掉,个别时间是1小时右右掉!!!!!!!!!有没朋友修到过

补充内容 (2016-5-7 17:33):
内存换过没用,CPU针不良已搞好也没用.待分析,重新回焊NB 测试1个半小时无问题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各大供电的电压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各大供电的电压稳定不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