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进水机维修----笔记本维修处女贴

楼主(2016-02-27):
            我从1月5号入的职,再上两天班要离开这个公司重新找工作了,这个公司自由也不像档口那般催着你搞机器,这样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还是挺好的。过年前,公司的维修师傅年前辞职了,意味着我过年回来一个人撑起整个维修部,对于我这种去年八月才接触笔记本的菜鸟来说,压力还是相当大的,过个年都忧心忡忡。过年回来了,真的一个人呆在一个维修部,那个寂寞~~~,压力也大,一忍不住就跟老板说做到这月底不来了。            步入正题,昨天吃完午饭回来,发现桌子上放了台联想G430,前台说是同行拿来的,外观很旧也很脏,看到就感觉这人不爱护电脑。一插电源,电流0到0.45左右一直跳变,屏幕白屏一直闪,全部指示灯也闪,主板还伴随哒哒哒的响声,感觉就是有地方短路。拆开一看,主板腐蚀一大片,腐蚀得不成样子了,看样子进水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才拿来修。。。

     心想首先清洁主板,用洗板水刷了还不干净,论坛看过有人把主板放水里清洁的,然后用烤箱或BGA烤板的,公司只有BGA,我也来试试给它洗个澡

             洗澡后干净多多了,放一边等水分风干一会,就直接上BGA了,拷了差不多四五十来分钟吧,拿下来公共点打值470多没问题,各大电感阻值也没问题
就直接上电看看,上电自动触发到0.2左右,开机电路还是好的呢!测量只有内存供电和桥供电,CPU供电没有,看电流感觉是二级电压没出来,找份图纸看看先这个机子是独显的,版号是:LA-4211P,上论坛下载到图纸打开,测量发现5V后级、1.8V后级没出来,测量G级0V不正常,正常应该公共点电压。3.3V后级正常

   看主板发现R226和R220腐蚀发黑,且旁边有断线点

   放大镜看是公共点到R226和R220之间断线,直接在任意一个公共点飞线过去,我是飞到了R226,且R226和R220我找料板拆了个十多K和一百K的电阻换上,处理好如图:

       直接上电看看,待机电流发现0.06几,有时0.07几。感觉偏高了点,触发看看,电流到了1A左右,跳变幅度很小,以为没跑马,或者不过内存,换了内存一样,接屏没显示。没办法只能上示波器测咯。测BIOS有波,但BIOS是挂在EC下的,待机就有波,但触发后波有变化,且更密集了,暂且算它正常吧。测内存SMB,公司的示波器是不知什么牌子的,好像是叫啥龙威的,下降沿用不了,没办法,只能时基调小点,调自动看,发现也有一闪而过,内存排阻也有波,心想内存过了?显卡问题?由于是进水,怀疑CPU有没问题,换个U试试,还是一样电流,接屏试试。接了屏按触发后就一直盯着电流,过了好几秒后。。。屏亮了。我去,那么久才亮机。电流1.2亮机了,电流跳变幅度好小且亮机,感觉比其他机器稍慢些,导致差点走了弯路。没办法,经验太少。

       装机到装好C壳那步,再上电看看,发现待机还是0.7左右,而且触摸板有个指示灯亮着。

    心想机器都亮机了,机器应该是正常的,应该还是二级电压问题,电压提前出来了。又对着图纸测二级电压,发现电压确实提前出来了,G级18点几V,管子导通过来了,G级受控于SUSP,正常待机应该是高电平,测量为低,不正常!

       查图SUSP又受控于SUSP#,SUSP#是EC发过来的,是在收到桥的S3后发出,待机时正常为低,测量确实也为低。测Q22的D级也为低,那这样只有几种可能了:Q22击穿,R234损坏,RTCVREF无电。RTCVREF去的地方有好几个,看到电路图R234旁边有个R238没采用,直接料板找个100K的电阻装上,待机恢复了正常,触摸板的指示灯待机也不亮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至此修复此进水腐蚀机。

      编辑此帖用了一个半小时,文笔不好,各位看官将就着看。菜鸟一名,帖子如有错误的地方,还望各位大神指正。
    发帖不易,请各位看官加加分,谢谢!

网友A:
没用上的图,怎么就插入了呢?版主有权限删多余的图的不?

网友B:
你瞬间叼爆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瞬间叼爆了。。。。哈哈。。。

菜鸟还是经验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用上的图,怎么就插入了呢?版主有权限删多余的图的不?

要删除哪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删除哪个图?

发帖不易之后的图都删,谢谢

网友D:
这样洗主板,我还没有做过,用洗板水或者酒精就洗过

网友E:
不错不错,看帖也是一种升华,特别是精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洗主板,我还没有做过,用洗板水或者酒精就洗过

我也第一次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可以。学习了

还有很长一段路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看帖也是一种升华,特别是精贴

我也是看到论坛有人这样洗板,这次遇到了我也就试试。论坛看帖能收获不少呢

网友G:
兵神萌萌哒。。。不错。

网友H:
一开始阅读还以为楼主是一般高手,越看越感觉楼主真的不是一般高手,看来真的可以独撑维修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一开始阅读还以为楼主是一般高手,越看越感觉楼主真的不是一般高手,看来真的可以独撑维修部了

菜鸟一个,要成为高手还很长一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兵神萌萌哒。。。不错。

此机修的我自己都觉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一个,要成为高手还很长一段路呢

谦虚是成为高手必备因素

网友:
楼主谦虚了!分析的挺不错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