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G上电秒掉

楼主(2016-02-27):
电流有时到1.2掉有时到0.7掉,大部分是001就掉,去年修的这次返修了上次认为是15V升压问题换了3,5V芯片,这次还是感觉这里有问题15V待机时只有3.4V,按开关可以升到14V,可就是有时升上去有时升不上去,换了升压电容也没用,上次也换了芯片,这次为了确定到底是这个15V问题还是其他地方引起掉电,干脆点把15V给改了吧,拆掉两个升压电容,把其中一个焊在一个点上,另一点接BST10V电压,现在是只要插电就有15。7V,不用等按了开关才出14.6V,测 机每次开的起来,上次换完芯片也正常,现在都不知道还有问题没,还有一直不知道这个15V为什么是开机后才有?

网友:
我看大家在图上加那种红色箭头是用哪种画图工具方便点,没用过

网友:
15V实在不行就用 19v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风神一笑 -10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个有点像是电压没出全  我上次修一台跟你这差不多 但是 是5V没送出去 直接拉线强制过去。,。。

网友:
楼主有创意,不知道这办法可不可靠,我碰到过的这款机全是IC的问题,倒是没出过叉子

网友: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A:
我修过这个问题,是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这个问题,是电阻坏了

哪个电阻?

网友B:
修到个是转换管拉低了,15由待机5V升起,还接3V下管G极控制

网友:
以为是秒杀掉

网友:
i建议找出元凶修复本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到个是转换管拉低了,15由待机5V升起,还接3V下管G极控制

这个3V5V的两个控制是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3V5V的两个控制是通的吗

看图纸啊,待机就有3/5V,自然也有15V,控制都是双路,SHORT是短路,没装电阻直连到3V_DL

网友:
没有看懂说什么

网友(2016-03-30):
有些是105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