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请进····内存不过。两次闪波

楼主(2016-02-27):
HM55,
三代内存。

已查基本条件:
1、30、126、197、199、201、202/200、204、203、199脚
其中30脚,只有电压,没有跳变电频。1.5V
202、200脚示波器抓波图

其余条件正常。

已经取下声卡、网卡 、换过桥,刷过BIOS,换过内存槽,换过CPU,内存。
只有两次波
    还要查哪些信号 ???望高手解惑。。。。。

CPU要发出内存复位,除了 PM_DRAM_PWRGD   1.05v  还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内存槽灯座 已打----全亮

网友A:
可能是某个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某个电压不够

电压 OK,已经确认。

网友:
内存复位应该是有个1.5v 波形的 ,你查查看 如果没波形查查相关电路

网友B:
SPD是正常的,AD波打了吗,查下外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D是正常的,AD波打了吗,查下外设吧

外设已经去掉了 ,正常来说已经可以亮了

网友B:
这机器有没有显卡,如果有,看看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D:
有带灯测试仪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设已经去掉了 ,正常来说已经可以亮了

波形在上面 ,199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带灯测试仪最好了

用了,全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有没有显卡,如果有,看看是不是它坏了

集显 没有独显。且所有电压OK,都出来了

网友E:
这波形不是已经过了内存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波形不是已经过了内存了么

抓到内存 不等于 过了。没有内存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抓到内存 不等于 过了。没有内存复位

看下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5NjA2MTUzNg==.html?from=y1.7-2

网友:
信号都正常吗?应该是缺信号

网友:
看桥的条件是不是还有没满足的

网友:
建议刷BIOS试试   不好意思  楼主已经刷过BIOS    不知道是啥机器  芯片组等 说详细点 让高手们帮分析下

网友:
楼主你这只有读SPD 的波形,没有内存地址和数据的波形,会不会过了内存到了显卡了

网友B:
集显的可以换CPU试下,再有,我觉得还是BIOS有问题,多试几个看看,内存复位并不是要有波形,这个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的可以换CPU试下,再有,我觉得还是BIOS有问题,多试几个看看,内存复位并不是要有波形,这个不能说明什么

昨天OK 了 桥控制的管子那里,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