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黑屏,上电

楼主(2016-02-27):
DELL 5437 黑屏,上电后电流有三次跳变最后到0.9左右,但是就是不显,加焊显卡后故障无变化,有兄弟遇到过类似现象吗?有BIOS支持下不?想刷个BIOS试试,谢谢

网友:
这确实要先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碉堡了,在坛里下了两个BIOS刷了后上电只跑到0.24,刷回原来的也是0.24,原BIOS芯片还给刷坏了,换了一个相同型号的BIOS芯片刷了后也只跑到0.24,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