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IPAD5 屏线接口旁边的电容挂了,会影响其它电路吗。

楼主(2016-02-27):
IPAD5 屏线接口旁边的无器件坏了,最严重会影响到哪。?
iPad

网友:
一般挂了 摘除就好 但是后续要打值 测试看看!

网友:
滤波电容不影响

网友:
一般都没啥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用来传输信号的 如果是耦合电容会丢信号

网友:
主板上电容电阻一般都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
那个电容,上图看一下

网友:
看是不是耦合电感,,打一下电容两端的二级体值,判断一下

网友:
看图纸 换一下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上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