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37 板号LA9981P 1.0要开两次才开机求助啊

楼主(2016-02-27):
RT三合一的CPU,第一次开机电流0.5不亮关机再开一次电流0.5掉电重启到0.6直接亮机,BIOS刷了好几个EC程序也刷过~~

网友:
估计这个BIOS程序需要修改下什么。

网友:
没修到过这款机器,期待楼主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的事儿吧。。。。合成一个试一下

网友:
主板开机时ME模块锁定一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的事儿吧。。。。合成一个试一下

合成的刷了也一样

网友:
看下小电池电够不够

网友B:
你刷BIOS试试吧,还是这的问题,这个必须用改过之后的BIOS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刷BIOS试试吧,还是这的问题,这个必须用改过之后的BIOS才行的,

修改的也刷了不行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5S,不联机不充电,维修模式也进不去,在其他家换过电池,打开后电池已经被拆变形(拆5S以后的电池有技巧的),本着先易后IMG_0701.JPG难IMIMG_0699.JPGG_0698.JPG的原则撬Q2短接无效,果断更换U2解决,新年口水贴祝大家新年快乐!补上主板的照片,和拆下来的坏件!

网友:
BIOS 的问题吧 需要合成 联想一些机器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一般估计还是ME模块的问题

网友D:
这问题以前修过,一开始还焊接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估计还是ME模块的问题

这个不太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以前修过,一开始还焊接桥呢

3合1的cpu你也随便焊?

网友E:
手上有2台,电流0.4不动,楼主把你的亮机BIOS分享下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手上有2台,电流0.4不动,楼主把你的亮机BIOS分享下试试。

好的,这是我备份的你试试吧

bf DELL 15-5537 la-9981p.rar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这是我备份的你试试吧

我的机器不亮会5声报警,关机再开就亮机,应该就是BIOS问题,刷了修改的也不好~~祝你好运

网友:
去淘宝买个bios

网友:
现在BIOS,同样的板子,有的刷了,开机慢,有的开二次机,不是太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这是我备份的你试试吧

谢谢兄弟,昨天就修好了,最后发现机子是亮机的,只是屏少3.3V,这机子裸板0.4以上机子差不多亮机了。昨天误导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有点难了,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是不是复位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G: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BIOS问题。。。

修改的备份的刷了好多个都不行~~包括EC程序都刷了几个~~~~没辙了

网友:
遇到一台0.5不跑码,,没办法解决啊,,,求大师指点

网友H:
Dell5声是BIOS电池没电,你可以查查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Dell5声是BIOS电池没电,你可以查查RTC电路

BIOS问题也会5声吧

网友:
三合一的CPU刷Bios

网友I:
程序错误,除了刷还是刷

网友:
刷了N多个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I:
程序错误,除了刷还是刷

刷了好多个,刷无语了

网友J:
官方给的能用吗 我进系统刷的  现在还是你描述的现象  必须用合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官方给的能用吗 我进系统刷的  现在还是你描述的现象  必须用合成的吗

好像要用官方的ME模块重新合成

网友:
最怕碰到这问题.明知道是BIOS.又搞不好

网友(2016-04-12):
我是开机掉电,多开几次开启了就不得掉电了,怎么搞都不掉电了放一晚上又要掉电了

网友:
楼主有个问题问一下,EC BIOS怎么刷的,求教分享谢谢

网友:
三板斧砍起来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楼主 我的和你的一模一样 楼主修好了没 告诉一声啊 不然只能给客户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