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图解

楼主(2016-02-27):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图解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是2014年苹果推出的一款新品,采用全球分辨率最高的27英寸5K超高清显示屏,搭载i5处理器,8GB内存,搭载R9 M290X高端独立显卡,整体性能非常出色,究竟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做工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方法/教程:

  后方接口:

  红色:耳机接口

  橙色:SDXC卡槽

  黄色:4个USB 3.0接口

  绿色:两个Thunderbolt 2.0接口

  蓝色:一个千兆以太网端口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1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固定螺丝位于显示器背面,拆机自然是从背面开始。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2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 RAM升级槽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3

  拆卸完背面后,接下来进行的是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屏幕拆解。使用屏幕拆卸工具和塑胶卡片,屏幕轻松脱离主机,这个时候手要稳定,重新安装屏幕时也要更换双面胶带。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4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5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屏幕拆机相对不是特别难。5K屏幕来自LG,主板像又长又薄的竹片。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6

网友:
一体机的拆解  确实很少 !  因为修到的也少的可怜!

网友: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方法/教程:

  拆解下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屏幕面板特写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7

  屏幕面板拆卸完之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拆卸最核心的主板部分,从中可以看到,融合CPU、显卡、硬盘、内存的面板非常精细,可见其做工非常出色。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8

  红色:德州仪器NH245 8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橙色:德州仪器BUF16821 可编程伽马电压生成器和Vcom 校准器

  黄色:Parade Technologies DP665 LCD时序控制芯片(iFixit认为这是苹果的DP663 LCD时序控制芯片修改版本)

  绿色:德州仪器TPS65270单片双同步Buck调节器

  蓝色:德州仪器TPS65168用于电视的高分辨率完全可编程LCD偏置IC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9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10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11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12

  拆卸下的苹果iMac一体机内部主板。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13

  除了新的显示器,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的硬件和去年的27英寸iMac几乎相同。唯一的不同就是红色的地方5K显示器的数据线更宽——支持更多像素。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14

网友: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方法/教程: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主板:

  红色:AMD Radeon R9 M290X GPU

  橙色:英特尔Core i5-4690处理器

  黄色:SK海力士H5GC2H24BFR 256 MB GDDR5同步图形随机储存器

  绿色:台达电子890CF 143003

  蓝色:英特尔NB430029A00200 Platform Controller Hub

  紫色:Fairchild半导体DE32GV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15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主板正面:

  红色:博通BCM5776千兆以太网路控制晶片

  橙色:凌云科技4206BCNZ音频控制器

  黄色:英特尔DSL5520 Thunderbolt 2控制器

  绿色:LMF4S1EH 5BBCIG 47A6HPW

  蓝色:微芯科技1428-7 420BE5A BMY系统管理总线(SMBus)温度传感器

  紫色:英特锡尔半导体ISL6327增强6相PWM控制器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16

  SanDisk PCIe SSD和2013年末13英寸Retina MacBook Pro的相同。

  集成电路完全相同:

  红色:晟碟05131 016G 16 GB NAND闪存

  橙色:SK海力士H5TQ2G63DFR 2 GB DDR3同步动态存储器

  黄色:美满88SS91383 PCIe SSD控制器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17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18

  AirPort/蓝牙卡,型号BCM94*词语被过滤*D,和去年的27英寸iMac相同。

  红色:博通BCM4360KML1G 5G WiFi 3-Stream 802.11ac千兆位收发模块

  橙色:思佳讯SE5516双频802.11a/b/g/n/ac WLAN前端模块

  黄色:博通BCM20702单片蓝牙4.0 HCI解决方案,支持BLE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19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20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21

  苹果iMac一体机拆机内部配件全家福。

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 图22

  通过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拆机过程,可以看到,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是最容易拆解修理的,容易换内存,可以更换硬盘和CPU,零件基本模组化,容易移除。不足在于屏幕玻璃和LCD是一体的,没有磁铁固定玻璃,需要有熟练技巧移除双面胶带和贴上新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