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T V4.1触发立刻掉电反复重启维修过程

楼主(2016-02-27):
  日志发不了,只能发个贴记录一下。千万不要说我混分。
  症状:主板,触发后立刻掉电,非常像CPU供电短路保护的症状,但可以再次触发,有时,反复重启掉电。

  分析1:拔掉12V后,触发不掉电,此时测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排除这些供电引起的掉电。

  分析2:插上12V,测CPU供电下管G极,电压有抬高动作,大概可以判断CPU供电是出来的。
  他它立刻掉电,并且感觉有轻微嗞的声音(也有可能是修多了出现的幻觉)。
  所以我还是觉得CPU供电这块有问题,把CPU主副芯片全部更换。场管全部更换。
  触发还是一样,排除CPU供电引起。

  分析3:这时候我强制拉低PSON上电,测得CPU供电正常。早想到用这种方法,可跳过第二步。
  我得坚信是短路引起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哪里有轻微短路。因为掉电重启,和短路重启。修多了,凭感觉还是分得出来的。
  方向不能错,不然走弯路。

  分析4:手摸主板各种芯片,未发现发烫的地方,打ATX 供电脚阻值,未短路。
   再仔细观察主板,有了新发现,PD34这个二级管烧了一个洞,测正级0欧姆,难道是这里短路?负极有阻值。
  查负极接的是5VSB,拆掉此二极管。还是一样。我想这个二极管正级是接地的,类似一个保护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跟PD34相关的问题引起,我就围绕着这片查。
  在旁边有一个1117的管子,接5VSB,产生3.3V给网卡供电的,测3.3V网卡供电产生了。
  这时候在网卡接口旁边发现个电容鼓包了,是5VSB滤波电容。
   有眉目,可能是这个电容引起的,拆掉后,触发跑码了。
   立刻更换此电容。装上风扇,触发又掉电了。难道这个电容不能装,拆掉后还是一样。

现在的症状就变成这样了:不稳定,有时候跑码,有时候掉电,而且跑码是跑到2A快要显示的时候掉电,反复跑。
分析:既然现在有时候能跑码了,证明方向还是找对了,继续在这片修。
  我碰到过网卡问题,导致自检失败的。
  所以我拆掉网卡后,触发两次都正常显示了。

准备进系统测试,发现不触发了。无法触发,没反应。
  测开机排针2.9V,1117产生的桥待机也是2.9V。
  烧机电流正常。
直接更换1117,3.3V正常,立刻触发。
进系统拷机正常。

网友:
思路不错,有条理

网友:
大神级别的 厉害

网友:
小白路过,打打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