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37 LA-9981P 不充电 电池可以开机 麻烦帮我看下谢谢亲们了

楼主(2016-02-27):
先上图吧 戴尔15R-5537版号

网友A:
看一下ACIN是多少

网友:
EC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ACIN是多少

ACIN  5V  就是5脚

网友:
没有基本电压,EC 没工作电压  后续说有电压都没有  3  5v那都没19V

网友:
这板主供电类似苹果,经充电IC控制输出,PQ701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B:
这个机子,感觉EC有问题,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感觉EC有问题,兄弟

不会吧 19V都没有 过去 怎么会是EC呢

网友:
4脚电压不对

网友:
你的好了吗?我有台同样问题的,充电芯片各个脚的电压值跟你的一样,搞了几天都还是一样

网友:
再顶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修过,,我的公共点也是0.8v

网友:
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可以开机不呢? 检查下隔离保护电路和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我一胎N5010一样故障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