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供电问题

楼主(2016-02-27):
红圈中标注的1.5V指的是VGA-CORE的电压吗?我现在实测PL602只有1V;若是1.5V是那点造成电压过低,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你测到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具体电压只有0.95跟1.2V两种,至于电压的取决请看下图

网友:
你机器是不显示吗,干显卡再说

网友:
那里写的1.5v???

网友:
哦  下面的那个  我从来都不看!  我也没遇到过1.5v的VGA-CORE

网友:
核显供电很少修到  一般cpu供电正常的话核显问题不大的吧

网友:
你的是什么型号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