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3进水,无图,求助大神帮忙

楼主(2016-02-27):
三星300E43进水,图上有个小管子三脚 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烂掉了。还有一个双N沟道的场管也击穿了。没有
。求助大神帮帮我。
三星

网友:
先网上查询看看

网友:
标一下哪个元件你不知道

网友:
先反坏的东西更换一下

网友:
吧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再测电路

网友:
这谁知道啊 除非有一样的板子

网友:
没图纸真的麻烦啊

网友:
直接交换啊,这么简单,兄弟

网友:
可以告诉你有的,好好找找

网友:
你好歹标一下啊 看不出哪个啊 搞个箭头指一下

网友:
清理干净,检测电路 看是个什么原件,再找找有没有点位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300E43
有图纸还有点位图,下去看看对照下

网友:
三条腿的一般都是小场管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板子进水太严重了,估计难了。

网友:
先在某宝网上 找一下图

网友:
明天我给你发一个实物图,我修一个300E4X的机器,我看和你的板子那个地方一样。

网友:
我这几天接到3个三星的笔记本,都没修好呢。开始怀疑自己了都

网友:
找芯片对照修

网友:
这种不是供电管的无所谓啦。开机看控制级有没有电压,1脚有没有电压。3脚接不接地。3脚不接地,2脚有高电平,1脚有电压就是N沟道咯,反推

网友:
反正是信号控制管,都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