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独显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6-02-27):
求各位 论坛上的朋友帮忙给个意见, 本人小小白

          搜索了下Y570的帖子,确实有显卡驱动装不上的毛病,大多说换显卡芯片,刷bios 都没有搞定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114-1-1.html 这个哥们说的显存的问题,可是要求阅读权限高于100,看不了啊!!! 求权限够高的朋友帮我看下!! 或者直接给个意见啊

网友:
查看显卡各工作电压0K否

网友:
那个有权限的贴子,解决的方法就是全部加焊了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希望碰到这种问题的查下显存供电 如果供电没问题 就加焊显存或着换显存  这个就是你那个链接里面的总结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有问题了,你可以屏蔽独显用集显

网友:
手头这好有一个啊还没有维修呢啊

网友:
换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加焊显存已经修好了啊

网友:
的确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