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板号DA0QL6MB8F0

楼主(2016-02-27):
开机接外显亮屏,屏供电不接屏幕正常,接屏幕被拉低到1.2V左右

补充内容 (2016-3-3 19:26):
已修好,更换+3VLED供电上的MOS管,Q5 A3404

网友:
现在显示器白屏

网友A:
此电带不动负载吧

网友:
楼主 直接到屏幕上飞线撒

网友:
可以了吗?楼主

网友B:
换过屏没有    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示 该好搞啊

网友C:
换屏线,可以吗?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屏线,可以吗?我也是来学习的

,换个屏,线不行,就飞个3,3过去试试,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屏,线不行,就飞个3,3过去试试,我是这样想的

你有没有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屏没有    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示 该好搞啊

屏换过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带不动负载吧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还没有试,今晚试试看

网友:
sov 楼主维修结果要知会俺们啊

网友E:
屏供电不接屏幕能正常显示?那就不接屏供电用就好了,后面那句接屏供电拉低了电压,那肯定屏幕上有短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屏供电不接屏幕能正常显示?那就不接屏供电用就好了,后面那句接屏供电拉低了电压,那肯定屏幕上有短路啊

多谢版主提供宝贵的意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版主提供宝贵的意见,学习了

不用客气,最重要是对大家有用

网友:
飞好  了  吗 ?

网友:
主板上的MOS管坏也会这样,你找找看,是不是MOS性能不良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短路了

网友:
最后检查是一个AO3404的MOS管子不良,代换3413已收复!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换个新的屏幕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