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bios备份刷回的问题

楼主(2016-02-27):
   各位讨论下下   为什么一些主板把原来的bios备份出来然后在刷回去又可以了呢

网友:
这个只能理解为BIOS芯片放电了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正如内存重新插回去,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正如内存重新插回去,又正常

不清楚  是不是芯片本身数据地址错误   导致不能跑马    在刷bios的的时候会重置bios芯片就像是U盘重新量产一样       带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