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硕—A78AM3 主板不能触发加电开机故障

楼主(2016-02-27):
品    牌:威硕
主板型号:A78AM3
主板故障:触发主板上的开机针脚不能加电开机,表现为ATX电源不能启动。
开始:主板不能加电首先要检查ATX电源是否正常,测量ATX电源紫色线5.1V正常,测量绿色线4.5V正常。将主板上的电池拿下来,检查CMOS电路。测量CMOS跳线脚上的电压3.2V正常,测量南桥外的实时晶振两脚电压0.16V、0.2V正常,测量开机针脚电压3.3V正常,短接开机针脚没有反应。断开电源短接CMOS跳线脚,还原BIOS出厂设置,接上电源触发开机针脚还是没有反应。再测量ATX电源绿色线短接开机针脚,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上图:

开机针对脚未短这前是4.5V正常,短接开机针脚后变成了1.93V,如图下:

不正常,断了电源再接电源,绿色线电压又回到了4.5V,再次短接开机针脚,绿色线电压又变回1.93V。嗯嗯!问题就在这里了。短接开机针脚绿色被拉低到1.93V,又不能完全拉低到0V,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绿色线连到开关三极管这里有问题。没有图纸,接下来就要跑主板绿色线电路了。开始跑线路,跑呀...跑...终于有发现了,跑到主板的背面发现有一小段线路发霉了,测量两端线路发现这里断线了,实图如下:

哈哈!问题就是这里了,接下来就是喜刷刷,然后就是补线了。补好线测量过线通了,实图如下:

接上电源,短接开机针脚,嗯嗯,ATX电源绿色线被拉低到0V了,ATX电源启动了。

断开电源,装好内存,装上散热器,加上检测卡,短接开机针脚,正常开机起启动,开始跑码了。装好机,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A:
如果是断线应该会不拉低,这个拉到1.9v想不明白.....

网友B:
能说明下  这断线在该电路中的原理吗

网友:
楼主补线补得完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断线应该会不拉低,这个拉到1.9v想不明白.....

可能是发霉时线路还没有完全断开,短接开机针脚时可以拉低一部份电压,我当时是清了发霉的地再测量的,是断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说明下  这断线在该电路中的原理吗

可能是发霉时线路还没有完全断开,短接开机针脚时可以拉低一部份电压,我当时是清了发霉的地再测量的,是断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断线应该会不拉低,这个拉到1.9v想不明白.....

推测是中间断线两端测试点没有完全断开,即两端测试点阻值估计在几百多欧姆不为几千多欧姆无穷大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发霉时线路还没有完全断开,短接开机针脚时可以拉低一部份电压,我当时是清了发霉的地再测量的,是 ...

是的,这里主板绿线工作电压一般是通过5VSB经过电阻上啦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发霉时线路还没有完全断开,短接开机针脚时可以拉低一部份电压,我当时是清了发霉的地再测量的,是 ...

原来是这样,就是说中间就是等于加了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测是中间断线两端测试点没有完全断开,即两端测试点阻值估计在几百多欧姆不为几千多欧姆无穷大状态。

,就是说中间就是等于加了个电阻....受教了.

网友:
原来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中间就是等于加了个电阻....受教了.

可以理解成存在接触电阻大小,几千多欧姆无穷大状态相当于处于完全断开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里主板绿线工作电压一般是通过5VSB经过电阻上啦得到。

嗯嗯,谢谢指教

网友E:
断线不会拉低绿线电压的?

网友F:
是测IO到绿线的跳变是不

网友F:
一头插绿线 另一头插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头插绿线 另一头插哪里啊

一头接地呀,主要是看看绿色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线不会拉低绿线电压的?

可能是发霉时线路还没有完全断开,短接开机针脚时可以拉低一部份电压,我当时是清了发霉的地再测量的,是断线的,也许是像上面那位仁兄说的:相当等于电阻,用二极挡测是无穷大断开。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测IO到绿线的跳变是不

是的就是测绿线电压跳变情况

网友:
谢谢分享,感谢版主!感谢迅维!

网友:
跑线路很重要。。。 自己到现在啥也没学的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测绿线电压跳变情况

哦哦  谢谢啦

网友G:
以前评分是能加5分  不知怎么的  几个月没有登录      评分权限被降低成2分了    所以只能给你2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评分是能加5分  不知怎么的  几个月没有登录      评分权限被降低成2分了    所以只能给你2分了

谢谢了,感谢支持!

网友H:
呵呵,有耐心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6-11-02):
引用 网友F:
一头插绿线 另一头插哪里啊

另一头接地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明下  这断线在该电路中的原理吗

没有完全断线中间存在一定电阻值大小产生一定压降没有完全拉低绿线电压

网友I:
这种确实好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确实好赚钱,,

找出问题然后解决了这是我们维修人员应该得到的价值

网友J:
思路可以。。。。故障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可以。。。。故障简单。

很多故障能发现问题的根源维修起来一般都是比较好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有耐心就没问题了。

做维修就是要有耐心和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评分是能加5分  不知怎么的  几个月没有登录      评分权限被降低成2分了    所以只能给你2分了

谢谢你的支持和加分。

网友:
经验丰富,基本好

网友K:
中间有一个三级管,还是两个三极管到绿线上的?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基础好是维修的起步,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中间有一个三级管,还是两个三极管到绿线上的?

中间没有三极管控制

网友L:
捡钱的活 天天来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捡钱的活 天天来几个

呵呵!解决了故障,收钱是必须的。

网友M:
你这也太强了吧,我一般都是直接找个线接过去快点只是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也太强了吧,我一般都是直接找个线接过去快点只是不好看

这个补线也很好补的,也很容易补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维修不易,学习更难,加分鼓励了

谢谢支持和加分。

网友:
哦,那直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