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白问个事。显卡影驰gt220

楼主(2016-02-27):
核心供电对地短路。拆了电解电容和上下mos管。测量背面的一些贴片电容还是短路。两边都响。拆了mos管测量板子上的上管s级和下管d级也都短路。短路的的地方太多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会不会是显卡核心短路了

网友A:
核心供电对地电阻不为0不能判断短路,本来好显卡对地电阻也很低接近0欧姆,外加1V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对地电阻不为0不能判断短路,本来好显卡对地电阻也很低接近0欧姆,外加1V供电试试

电阻档量主供电有一点几欧、但蜂鸣档量数值是一;很像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