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37 i5独显板号DOE40-HSW DDR3 MB 12314-1

楼主(2016-02-27):
客户拿来不触发,拆机测无3v,5v,换了待机芯片有5v,但3V只有2.几还是不触发,刷了BIOS一样,求大神帮忙,有电路图的话最好能传一个掏钱买

网友A:
接着查啊,往后查啊,焊好了吗,查ec条件啊,电流多少呢

网友:
查待机片←芯片
数据手册也可分析啊

网友:
你自己去淘宝买个不就行了

网友:
待机供电不正常跟BIOS没有关系啊,查查3V待机的负载

网友B:
测下3V待机是不是有短路情况或者由3V待机转换出来的电压是否有短路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3V待机是不是有短路情况或者由3V待机转换出来的电压是否有短路情况

原来要检测这个位置,又学习了一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着查啊,往后查啊,焊好了吗,查ec条件啊,电流多少呢

手头什么也没有没法查。我这人没有电路图就什么也不会,网上没有卖的电路图,所以没有电路图我就是个睁眼瞎子

网友:
从EC开始查看看,,坏的也很多,,,bios不能乱刷啊  ,找个别的8m写程序 原来的不要动,,,否则会导致其他问题出现的,,,

网友:
还是踏实查3.3负载吧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12314的好像真没有我也再找。楼主找到了记得分享上来

网友:
3V旁有個電容.若老化-也會造成電壓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