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无线提速方法合集,十大方法提升网速,看大片不再卡

楼主(2016-02-27):
每当我们谈到要提高Wi-Fi的无线速度时,一般都会结合无线的传输距离和传输速度两方面来考虑,为什么呢?因为假设在无线路由器的旁边,获得了很快的无线速度,可一旦走远一些就没有信号的话,那么前面所说的无线速度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这时我们就需要提升无线传输的距离。而如果距离无线路由不远,打开网络图片却很慢的话,则表明该为无线传输提速了。那么在给出提升Wi-Fi表现的方法前,先来了解下削弱无线传输都有哪些因素吧。

削弱无线传输的因素

        除了无线路由器、无线终端等自身的产品质量问题外,还有很多外在因素要对缓慢、不稳定的无线传输进行负责,那么就先看看都有哪些因素吧。

首先就是上面提到的

距离问题。

        在家庭无线网络中,Wi-Fi的传输距离是影响无线速率的重要因素。Wi-Fi实际是通过无线电波进行传送的,而无线电波由于自身的物理特性,是存在衰减问题的。当无线电波遇到障碍物还会发生反射、折射或衍射等现象,这些都限制了Wi-Fi在传输距离上的拓展。

一提到障碍物,大家一定都想到了墙体,其实不只有墙,像木板、玻璃、瓷砖、镜子、金属制品等都会衰减无线电波,甚至还包括水和纸哟,而承重墙、混凝土楼板等更是无线电波的最大障碍。下面就为大家展现下,不同材质的障碍物对Wi-Fi的衰减损耗。

干扰问题。

       Wi-Fi会受到电磁干扰,这也是由无线电波自身的物理特性所决定的,是不可抗因素。如果在同一区域无线信号源数量过多,特别是发生在相邻的信道时,无线信号的干扰就会越严重。因此,如果你住在一座大型公寓楼里的话,你的无线网络很可能会被邻居的无线信号所淹没,而表现不佳。  而且由于现在我们身边的无线设备越来越多,如蓝牙设备、微波炉、清洗机和烘干机等无线家电都在使用2.4GHz公共频段进行工作,这也是干扰你无线网络的“凶手”哟。

  不过不用担心,上述只是干扰Wi-Fi信号的几个因素。幸运的是,我们也有许多拓展无线信号好方法,而且其中一部分不用花钱,只需要我们对无线设备进行一点点调整,一起来看看吧。

Wi-Fi拓展免费篇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够轻松而有效地来提升Wi-Fi表现呢?下面将以用户所需投入资金的多少和需求为角度,来为大家展开介绍。

方法一(免费):改变无线路由器的位置

  你是不是将无线路由器和运营商提供的宽带调制解调器放到了一起呢?其实大可不必,虽然它们都是网络设备,放到一起方便管理,但实际上无线路由器应该摆放在你无线活动的中心地带,来为你的无线应用提供一个最佳的无线覆盖。  因为不论何种品牌的无线路由器,其有效覆盖范围是有限的,从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这个范围以内,Wi-Fi表现是较为快速稳定的。可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无线信号便会开始衰减,即便有再好的电脑,再强的无线终端,那么通过无线来看网络视频,也会产生较大延迟。  而且通过查看前面障碍物对Wi-Fi的干扰图表,建议大家摆放无线路由器时,尽可能地避开阻碍性最强的上述物体,减少死角。

方法二(免费):改变无线频段或信道

  现在支持2.4GHz和5GHz双频段的无线产品逐渐普及,鉴于应用在5GHz频段的家用级无线设备并不丰富,用户可以将路由器切换到5GHz频段进行使用,Wi-Fi速率便会有明显提升。  而对于一般的2.4GHz单频段无线路由器来说,提升Wi-Fi的手段则可以采用改变路由无线信道的方法进行。一般单频无线路由器将频段分为11或13个信道,如果不加调整的话,路由器会使用它的默认信道,那么增加了使用相同信道的几率,令无线信号相互冲突、干扰,降低无线传输质量。这时可以使用inSSIDer,来检测所处环境的信道占用情况。 inSSIDer是一个免费的无线检测软件,用它可以查看其它无线信号源所使用的信道,如上图的黄框内所示,然后切换到一个不太拥挤的信道,像8或9上。还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信道的信号会同时干扰与其相邻的两个信道,即信道6的信号会影响到信道5和信道7,所以我们在设置无线信道的时候,应该选择离其他信号源的信道两个以上。

方法三(免费):升级路由器固件

  固件是一种嵌入在硬件当中的控制程序,对于路由器的性能有重要影响。更新路由器的固件是无线用户常常忽视的一步,就像软件必须定时更新一样,无线路由器也需要常常检查更新来修补Bug,并提升设备的运作效能。例如,我们实测某品牌的路由器时发现,在对其进行了固件更新后,它的无线传输速率提升了近百兆,提升效果明显。不过不像软件更新那么方便,路由器的固件更新常常需要去路由器制造商的网站进行搜索更新,然后通过路由器的Web界面进行上传。虽然有时更新固件,并不能直接拓展无线信号,但对路由器稳定度的提高,是有相当帮助的。

方法四(免费):升级无线适配器固件

  无线适配器是使电脑或移动终端可以利用无线方式来上网的一个“接收”(实际也支持发射)装置,与其配套的则是具有无线发射功能是无线路由器或者无线AP。无线路由器和无线适配器必须搭配使用,才能连接无线网络上网。如果无线适配器性能较弱,就会对无线路由器的传输产生瓶颈,无法发挥出其最好性能。  所以说,无线适配器也是无线路由器进行无线传输的重要“伙伴”,除了拥有一款出色的无线路由器外,要有能与之相配的无线适配器,才能保证良好的无线覆盖范围和传输性能。  而大多数笔记本电脑都采用的是集成适配器,以Windows操作系统为例,可通过“控制面板”进入网络设置适配器的管理界面,来找出它的名称,然后找到该适配器的制造商网站,来确保获得最新的固件。

方法五(免费):使用第三方固件

  除了为无线路由器即使更新官方固件之外,还有一种俗称“刷机”的方法,可为无线路由器安装由私人开发的第三方固件,如Tomato、DD-WRT、OpenWRT等。上述第三方固件可以提升路由器的性能,也包括提高无线传输性能,并扩展出更为丰富路由器的功能设置。但就像PU超频一样,它既可以充分发挥出路由器硬件的性能,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  但基于对设备的稳定性考虑,多数的路由器制造商不支持“刷机”,一旦“刷机”失败,是不提供保修的。

  所以对于不了解第三方固件的用户,不建议使用,因为一不小心你的无线路由器就可能报废变成砖块,这个方法只适合专业级的玩家使用。

Wi-Fi拓展经济篇

方法六(经济):架设第二台路由进行无线中继

        使用无线中继来进行Wi-Fi拓展,你需要拥有第二台无线路由器,这是个简单快速的无线拓展方法。无线中继模式可以进行一点对多点的桥接,在延长了无线信号传输距离的同时,使用无线中继模式的无线路由器也可以接受其他无线设备的接入,覆盖方式更为全面灵活。 但虽然使用无线中继能够有效拓展无线信号,可是因为增加了中继的流程,会导致网络带宽的占用,而让无线速度下降一些。再考虑到信号耗损的问题,如果原本网络就不够快的话,那么即使通过无线中继而扩大了无线范围,速度提升也可能不明显。而且需要注意,二台无线路由都需要支持WDS中继模式。

方法七(经济):升级天线

由于Wi-Fi信号传递是通过天线来进行收发的,所以市面上也有不少单独的增益天线产品,让使用者可以更换无线路由器或网卡上的天线,当然这些设备必须支持天线的可拆卸。  根据在水平面方向上天线发射和接收的不同,可将天线分为全向天线、定向天线和扇面天线。全向天线可以接受水平方向来自各个角度的信号和向各个角度辐射信号。而定向天线是指天线在对某个特定方向传来的信号特别灵敏并且发射信号时能量也是集中在某个特定方向上。扇面天线是界于定向与全向之间的一种天线。天线规格上的dBi,表示是天线的增益值,增益值越高,横向距离的收发能力就越远,但垂直距离的收发能力就会被牺牲掉,且依室内环境的不同,信号折射的状况也不一致,所以不论是全向性或定向性天线,仍必须调整天线角度,以获得最佳的无线网路覆盖率。

还有之前在网上流传许久的易拉罐天线改造法,用户只需花个可乐钱,就可获得一定的无线信号提升呢。而说穿了其原理就是将原本的全向性天线,改成定向性,来汇聚Wi-Fi信号,以期提升信号表现。

Wi-Fi拓展昂贵篇

方法八(昂贵):部署专用无线中继器、拓展器

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无线路由器,都已经可以作为无线中继器或无线拓展器来使用。可是如果使用它们来进行Wi-Fi信号扩展的话,设置可能会非常麻烦、棘手,而且可能会由于兼容性问题,搭建不了。这时对于大户型房间或LOFT户型,部署专用无线中继器、拓展器就变得非常必要。而且由于是专属拓展产品设置相对容易,只是一般单独的无线中继器、无线拓展器的售价都不菲,从几百元到千元不等,建议不差钱的用户可以选购。

方法九(昂贵):部署802.11ac无线路由器、适配器

  为了获得更流畅、覆盖广阔的无线网络,可以部署最新的802.11ac标准的无线路由器和无线适配器。  802.11ac标准产品有多重优势,从传输速度和功耗方面看,802.11ac方案可提供3倍于802.11n的无线速率,并将功耗降低为以前的1/6。其次,在使用的频谱方面,802.11ac使用80/160MHz频道,将带宽扩大了4倍。同时利用更高速的256 QAM调制方案,实现了高效率数据传送,降低了能耗。而且802.11ac利用波束成形技术实现了更高的可靠性、更长的传输距离和更大的覆盖范围。因此用户可选择配套的802.11ac无线产品,以获得更为快速而覆盖广阔的无线网络。但由于802.11ac标准设备尚在推广中,售价还都居高不下,最便宜的也要500元左右。而且由于市面上支持802.11ac标准的无线适配器数量还不是很多,所用的MIMO架构也不尽相同,都是限制其发挥出强劲无线传输能力的主要原因。例如无线路由器是3x3 MIMO架构的,无线适配器也最好选择3x3 MIMO架构的来与之相配。  所以,建议用户在购买802.11ac标准无线设备时,要咨询好产品的MIMO架构、参数指标等信息,来有的放矢进行选择。

方法十(昂贵):向厂商定制专有无线方案

  对于别墅级用户来说,如果上述方法仍无法满足你的无线覆盖、传输需求的话,除了选购专用的Wi-Fi拓展设备外,还可以向网络设备厂商咨询或定制专有的无线解决方案,来为你量身打造一套有效的无线接入方式。这个方法一般须依照Wi-Fi覆盖的具体环境,来同厂商沟通制定,相对来说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价格不菲。  总结:通过上述介绍,相信大家也对提升Wi-Fi表现有了一定的认识。大家可以先从无线路由器的配置入手,调整好内部配置后,在找寻外部可能的干扰原因。通过正确的部署、摆放和设置,来提高Wi-Fi性能。而且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对上述方法进行选择。希望上述简单可行的实用方法,可以帮助大家轻松享受无线生活带来的便利,进一步提升家中无线信号的体验。

网友:
这些方法有用吗

网友:
当然有用了 你可以选几种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