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跑电流0.28A

楼主(2016-02-2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75本本,故障现象:开机跑电流0.28A,几秒钟后断电.拆机测各路电压,发现CPU 无供电,查供电路,发现管理芯片是6265,查资料47脚是VCC,无电压,此电压从5VS..过来的.看图纸电压5VS到LED 3 ,4,是从5VALW经U41而来,5VALW电压正常,而VBS没有,查R790无电压R787另一端有19V,换些R787后R790有7.4V,开机5VS来了.机器点亮了.

网友:
这个好 正需要,谢谢

网友:
3,5V后级供电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错。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一场华丽的秒杀

网友:
不错 维修的很好

网友:
R790有7.4V?为什么不是19V?这里的+VSB上面的19V过来没有被分压吧

网友:
秒杀的机器,楼主666送钱的

网友:
不错,,楼主基础真好

网友:
你的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A:
如果是独显把你的BIOS备份一下

网友:
联想机器进水很容易3.5伏后继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独显把你的BIOS备份一下

不好意思 客户急用忘了备份

网友:
楼主可以说是秒杀了。

网友:
楼主电路检测得不错。

网友:
楼主你的电压不对啊, 7.9V没有完全导通啊, 8个脚的MOS管,要大于4.5V  这个不是分压的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