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5根线 怎么接

楼主(2016-02-27):
捡了个键盘  线断的  5根线 不知道怎么接 谁见过  一个一个试太麻烦

网友:
蠢  颜色对颜色

网友:
我要是能找到颜色相对的线 还会来求助吗?????????????

网友:
ps2键盘?你找找资料吧,印象里似乎只接了4根.
查到资料恐怕帮助也不大,你这个是内部的接口了,要是厂商变态点不按颜色接怎么办?
所以我说还是试吧,不过最好是先看看线路板,确定两根电源线再试,直接试不知道会不会烧了

网友:
你给我们的第一张图   看着就像是线与线之间断开了,哈哈!

网友:
看电容的两端,对应着接线:一个是接地的,一个是接正级的。剩下的两根线随便接,如果剩下的两根线怎么接(调换线头)都不能用,那键盘就是坏的。试试看。

网友A:
我只想说那烂键盘有必要吗?

网友:
5根线的接口不一样,不是usb的4线接口。是圆形接口那种。就按照线的颜色接起来。用usb口接估计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那烂键盘有必要吗?

不是有没有必要  而是能不能修好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