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无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6-02-27):
今天下午同行拿来一台ThinkPad E420过来,说是不显示,自己捣鼓了没弄好,拿来螺丝已经拆的所剩无几,壳子这些都是随便装的。接手通电,电流跑到0.5左右,初步猜测为供电不全或者无CPU供电,跟他沟通后就放在这里维修了,拆开主板检测确定故障为无CPU集显供电,随后找到CPU供电IC NCP6131,芯片已经是换过的了,测量供电开启都正常,随后就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刷完还是一样没有集显供电换个CPU也没有集显供电。我怕他换的CPU供电IC有问题,就找了个新的NCP6131装上去还是一样,看到饼哥的帖子说过(31脚的VBOOT接地的电阻从10K改为25K-165K,可以不装CPU时也出核心供电
27脚VBOOTA接地的电阻从10K改为25K-165K,可以不装CPU时也出集显供电)于是我找到27脚VBOOTTA连接的电阻,拆下装了一个47K的电阻,此时集显供电有了, 我就暂时认为这块是正常的,就往其他方向查,当查到PLT_RST#的发现问题了,PLT_RST#3.3V只有1.8V,明显不对,于是找到跟PLT_RST#有关系的点一个个测量,当找到U1801发现 1  2  5脚都有3.3v,  4脚PLT_RST#跟2脚PCI_PLTRST#有一个零欧电阻R1807相连,用表测量R1807断路,对地阻值正常,便从料板找了一个零欧电阻装上,通电电流唰唰上1.0跳变,测量PLT_RST#正常3.3V,集显供电也出来 了,上屏搞定。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改电阻出供电适用于别的CPU供电IC不?

网友B:
复位修好之后,那个VBOOT接地电阻有没有换回去试试?

网友C:
对于这种不出集显供电的表示很头疼

网友:
基本不出集显,用拆电阻的方法就能鉴定出芯片的好坏

网友:
有的机器改电阻也没有输出,芯片是好的

网友:
钱到手了  美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改电阻出供电适用于别的CPU供电IC不?

我是看的月饼老师的改的  跟95831差不多  要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修好之后,那个VBOOT接地电阻有没有换回去试试?

装回原来的1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种不出集显供电的表示很头疼

是挺头疼的

网友:
相当于上拉电阻坏了

网友:
仔细查很关键

网友:
  先收藏了,感谢楼主哈哈哈哈哈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就得细心

网友:
细心太重要了,做一个好的维修人员必须要有

网友:
不出集显一般都是cpu没工作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E420,上电电流0.34,没有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检测发现NCP6131上没有5V_PWR,查图纸是BD95280产生,奇怪的是这边有,怀疑是5V滤波电容,换了还是一样,怀疑95280带不起负载,叫了一个全新的,换上还是一样,现在没思路了,求楼主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哦哦,如果不装回去,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现象  呵呵

网友:
楼主技术确实不错,建议应该把维修时脑子里时序发一下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可以水平不行,好多地方都看不懂,

网友:
打错了,是,可惜我的水平不行,呵呵

网友:
楼主修机器相当的细心啊。

网友:
以前没关注这种贴子,总是换芯片。基本没好。学习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收藏起来以后遇到就可以下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是不是一个通病,好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没有集显是一个比较坑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的不出发,换了几个95280还是一样的
郁闷中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很好。学习了

网友:
i系列不出集显电压都是先改电阻

网友:
不出集显供电的很麻烦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改一下电阻也可以先把集显供电查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