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进水 开机白苹果 然后 暗屏不显示

楼主(2016-02-27):
6S 进水以后 开机白苹果 然后就这样

网友:
这个就像黑白电视无信号

网友:
是的 慢慢研究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显示供电,差差阻止

网友:
进水了,还是处理下的好,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A:
进水的机先超声波清洗一下  再处理

网友:
6S那么新还没有修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先超声波清洗一下  再处理

封胶的,用声波,修好的几率比较小哦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一般都是屏幕问题,建议换屏试试吧,只要吧主板进水的处理好了

网友:
我碰到过能开机的机子用超声波给超不开机了,一直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
先暴晒几个钟头在上屏和换屏试

网友:
6S 好新啊。   有图纸可以研究研究看

网友:
是的如何修

网友:
手机维修是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啊,是每次开机都是先白苹果然后这现象么?

网友:
总成进水了吧   拆开看看是不是屏线接口也腐蚀了呢

网友:
可能就是屏。或者主板上水没有处理好。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下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干触摸,再查查接口阻值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吧,不行就查屏供电了

网友:
这 最好是  屏幕的 问题 不然 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