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630K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6-02-27):
板到手不通电,保险坏,Q1=K2718,Q2=C4408,D2=11EQS04.都短路了。换好后上灯泡正常。装保险。。

迅维网chinafix.com_爱普生epson LQ-630k打印机图纸.pdf

网友:
我们之前也修过这种630机器的,有兹兹声的,电源保护状态,后来检查是打印头的线圈短路了,断开这一个线圈,打印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因为才一支针的问题,并不影响到打印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