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e207wfp奇怪故障之电源关机后要休息才能开

楼主(2016-02-27):
这台显示器使用完全正常,但会出现以下现象:1,电脑重启,显示器正常变黄灯后就灭了,要休息十多秒左右才能显示绿灯,而且一直都正常;2、如果电脑休眠有设置关闪显示器功能时,显示器重新唤醒也要等十多秒;3、按键关闭显示器电源,重开没返反应,无指示灯,等十多秒后就能开;4、如果重拔电源线就能开。大家分析下哪的故障,该机是改电源高压一体板机,不是原装机,经判断为5伏电压功率不足引起,后在5伏处再加一整流管解决问题。

网友:
已重刷数据也不行。

网友:
我感觉是电容鼓包了。拆开看看

网友:
一直排查不出来是因为电容没鼓包对吗?大电容容量正常吗,开关管D有300+吗,电容表测开关管旁50v的小电容量正常吗

网友A:
该机是改板机,改的板5伏功率不够所致,在5伏处加一整流管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机是改板机,改的板5伏功率不够所致,在5伏处加一整流管解决问题。

楼主,说的是并联一个整流管,增大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并联一个整流管,增大输出电流?

对的。。。。。。。。。。。。。。。

网友:
这个故障大部分是电容电解液不足引起的,电源板的电容和驱动板的电容都要考虑检查哦。

网友:
是电源板老化了

网友:
遇到过一台AOC 23寸的,具体型号忘了,但故障现象跟这个差不多,电脑进入休眠模式后再恢复过来显示器没法显示,关掉电源再开就可以,最后替换驱动板的三端稳压器和供电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改版机,将5V和ADJ短接应该也可以解决。

网友:
加一个整流管就可以提升功率?什么原理。。。不懂。。。

网友:
长见识了,还以为是电容不良所致

网友:
感觉是 5v电容 滤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