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广达DAR13JMB6C0掉电维修

楼主(2016-02-27):
HP G4广达DAR13JMB6C0
此机借用的DAOR13MB6E0图纸修的
故障现象:触发滚动条处掉电,或亮机掉电。
维修过程:走了弯路
既然掉电,按照维修电脑的思路,用示波器测试SLP_S3# 与  ALERT#,HWPG,ECPWROK,掉电对比是否正常。(示波器调试,如果测试波形请参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828-1-1.html
示波器测试后发现各路电压都在SLP_S3#掉电后才掉,所以判断各路电压输出正常。

只有CPUPG没测。就在准备要测试CPUPG时  主板突然上电无显示了,电流到0.2A左右

测试主板PL21 PL24 PL26无电压其他电压正常

分别是CPU电压,独显电压,核显电压没出来.
对G4的上电时序没什么头绪,所以接下来走了弯路扩大了故障.
走的弯路如下:
这块机器的独显供电开启信号DGPU_PR_EN

是由 EC第109脚发出的

测试第109脚,无电压.
因无法确定独显供电是在CPU供电之前出来还是之后出来.所以无法判断到底是没有显卡供电导致的无CPU供电,还是无CPU供电导致的无显卡供电
靠直觉感觉是HM65的原因,因为这种有过空焊的先例,加之再测掉电的时候EC发个桥的  ECPWROK在SLP_S3#前掉了.于是加焊了HM65.自此噩梦开始.
加焊后,直接触发不上电,于是找来一片HM65费劲值好球换上.故障依旧,没在盲目往下换.

测试EC第 90脚 DNBSWON#1

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看来问题肯定是出在桥上了
找来HM65的白皮书

测试VCCRTC, 32.768M, RTCRST, RSMRST, DPWROK等均正常
测试VccDSW3_3 时电压只有0.9V

图纸上标注 VccDSW3_3是 +3VS5经过电阻 R257供电的,实物上R257为短接线,将R257断开用万用表测试R257两头结果如下

接桥那头为0.98V 另一头为3.3V  开来是加焊的时候吧过孔给弄坏了
因为C365离R257比较近所以直接从C365处飞了条线到R257上

再次上电测试,电压起来了,不过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CPU,核显,和独显电压
接下来测CPU供电芯片NCP6131N的条件,借助黄鑫船版主对6131的分析

上面写的很清楚,CPU在外围条件已满足 收到VRON后 第30,31,32脚的PWM应该为一个2V的高电平

测试第9脚ENABLE 的VRON以收到为3.3V 第30脚接的PWM2接到了+5VS5上.测试第31,32脚均无2V电压
看来NCP6131N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测第10脚VCC为5V  第12脚VRMP 确为0V从,图纸可以看到 VRMP 经过电阻PR137 接到了+VIN_VCC_CORE 上
而+VIN_VCC_CORE 是CPU供电上管的输入电压,为19V

所以测试PR137 开路了,按照图纸找来1K电阻将PR137换上
再次上电,发现CPU供电产生,显卡开启信号DGPU_PR_EN  也有了独显供电也起来了.
接上屏已经可以亮机了

装系统测试不在掉电

到此 此机修复

 会员199652元2022-12-19 16:56

网友:
楼主是大神级别,厉害,学习了

网友A:
哎现在修电脑快成小众行业了写的帖子没人看了

网友:
不错,。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修好过,,下次有经验了,,高手  支持你

网友B:
最后问题明显了还是好修了呵呵 要不这掉电有点难搞

网友:
这个帖子电路分析的真真详细,给你加精华了,希望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出来

网友C:
佩服楼主示波器的使用,掉电确实不好修,楼主还是游刃有余的把它搞定了,你的机器就是CPU供电在独显供电前面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楼主示波器的使用,掉电确实不好修,楼主还是游刃有余的把它搞定了,你的机器就是CPU供电在独显供电前 ...

是的,CPU没供电,独显供电没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问题明显了还是好修了呵呵 要不这掉电有点难搞

其实用示波器抓 SLP_S3#和 CPUPG的对比应该也能抓出来

网友:
我就怕修掉电的,特别是不定时的掉电,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弯路就在于加焊桥上面了。 关键是cpu供电不稳定。而cpu供电没出,导致slp_s3#掉电。对把

网友D:
好像大部分机器CPU供电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吧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 A 与牛 C之间。。。。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这问题都搞好了

网友E:
CPU供电芯片19V供电没有 你居然搞出这么多鬼来。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芯片19V供电没有 你居然搞出这么多鬼来。哎。。。。。

呵呵我们小白没你们大神厉害

网友:
修了个没集显供电的,修的恶心人

网友:
大神啊。。。这么难得机器修好了

网友F:
掉电问题 示波器比较好修

网友:
加焊桥出问题也是意料之外的事啊,如果加焊了正常也就不会费太多的功夫了

网友:
不知道cq43是不是这个问题,遇到2台了,一台换温控好了,还有一台不行

网友:
加焊桥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

网友:
一个电阻的血案 掉电太快就不好查了 楼主厉害啊

网友:
这种广达的掉电很麻烦

网友:
遇到广达修到想放弃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遇到过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给大师加分,ALERT#是什么信号啊,是温度保护吗

网友:
能抓一手好波的人,我都佩服。

网友:
修的真好啊学习学习啊

网友:
也不算走弯路,这样的问题不好确定故障点。

网友G:
上拉不是pr141吗哪来的pr137
小小学徒工
写完没检查 还是有眼尖的
详情

网友:
维修的不错啊

网友H:
好复杂,遇到还几台这个故障没有修出来过,直接建议客户换板子了。板子貌似也不贵呀。
yuchao454875
修出来那是经验,并不能因为板子不贵就不修,那成了板块级了。。
详情

网友:
修这些问题还是要示波器比较好修一点

网友:
经典!写和很生动,又上了一课 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故障是因为进水吗?很少见没进水的机子有电阻开路的

网友:
这机器修起来很曲折,如果是我就放弃了,因为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
这个维修理论太杂食了

网友:
倪聪聪 说的很对 是PR141 写的时候没注意写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上拉不是pr141吗哪来的pr137

写完没检查 还是有眼尖的

网友:
楼主威武这都搞好了,厉害厉害学习了

网友:
修机时序修的很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技术牛X,电路分析的不错,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看的头都有点晕 楼主还修好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完没检查 还是有眼尖的

看大神的帖子不认真不行啊,越看越有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现在修电脑快成小众行业了写的帖子没人看了

楼主你这话说的有点早把,修电脑的还 是很多的怎会没人看呢

网友:
有波波就是爽..测起信号来都方便得多

网友:
维修投入与产出确实越来越低了

网友:
看维修贴也是种学习特别是精贴

网友:
修的非常好.加分了

网友:
VRMP 经过电阻PR137 接到了+VIN_VCC_CORE 上 而+VIN_VCC_CORE 是CPU供电上管的输入电压,为19V(图上是PR141,你的板子上的137是对应的PR141号)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好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我如果焊桥不加点肯定就换板了

网友:
赞一个,有耐心

网友:
好帖子 写的详细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啊

网友I:
不懂示波器的悲哀了
yuchao454875
我以前也不会,买一个自学啊,人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论坛里面有的卖的
详情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阻之前就是阻值变大 导致不稳定死机 换桥过后受热就无穷大了 还好修好了

网友:
难道之前掉电也是因为这个吗

网友:
掉电问题值得学习了。发贴不易,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对芯片工作条件理解还是比较深 佩服

网友:
楼主大贴很 生猛 我看了很多次 最最的感觉

网友:
修得太细致了,收获很大

网友:
真牛 掉电的机器很不好高的

网友:
不定时掉电是不精通示波器的最头疼的

网友:
对于这种掉电,用示波器双通道抓slp_s3和pg确实很实用

网友:
这机子主要是开始是能显是搞了桥就不行了容误导人楼主厉害…………

网友:
一般不去考虑没有独显供电的,直接查CPU供电

网友:
怎么没看到pr137在哪里?

网友:
收集了不少东西呀,哈哈

网友J:
没有遇到过掉电的,一般不是拔了那个温控就好了
yuchao454875
掉电不只是因为温控,滤波不亮等也会出现掉电的
详情

网友:
测得时候刚刚好那个电阻开路了吗?估计前面就是它不稳定了!

网友:
这机器我以前修过显卡虚汗会开机掉电

网友:
这个帖子电路分析的真详细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  还是有很多人看的

网友:
这个真的修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现在修电脑快成小众行业了写的帖子没人看了

小众就好了  修电脑的不会这么穷了

网友:
PWM应该为一个幅度2V的脉冲吧?

网友:
电路分析的真真详细,我等受益非浅。希望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出来。

网友:
要是我直接干显卡啦!没示波器没法修掉电

网友:
按钮那么黑,师兄的维修量好大呀

网友:
技术好,这个没说的,对我们就太难了

网友:
我一般先抓各个供电,才去抓信号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好啊!有些时候还必须要用!回来买个好好学习下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大部分机器CPU供电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吧

并不是吧,一般集显供电在CPU后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掉电问题 示波器比较好修

额,有示波器方便很多。对维修有帮助。但是没有一定的技术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复杂,遇到还几台这个故障没有修出来过,直接建议客户换板子了。板子貌似也不贵呀。

修出来那是经验,并不能因为板子不贵就不修,那成了板块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懂示波器的悲哀了

我以前也不会,买一个自学啊,人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论坛里面有的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遇到过掉电的,一般不是拔了那个温控就好了

掉电不只是因为温控,滤波不亮等也会出现掉电的

网友:
掉电 的一般都比较不好修 特别是哪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思路真是清晰

网友:
哎 还是学不会用示波器 有时间 好好学学 示波器

网友:
细心·· 思路很好

网友:
新手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新手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新手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挺好

网友:
这机子修得辛苦。学习了。

网友:
大神见识啊 谢谢

网友:
现在正修这机器,不过我的不是掉电

网友:
原来的故障变成另一个故障结果另一个故障修好了原先的故障也好了

网友:
技术没得说历害

网友:
这个机器RTC复位哪里是通病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啊 。设配也齐全啊 。

网友:
楼主 技术 挺硬 牛掰

网友:
楼主技术挺硬,厉害

网友:
小学徒,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谢谢分享维修思路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思路经验

网友:
现在这么修机器的一般都是穷人啊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 但思路清晰 感觉现在的机器 好多都是坏的小零件

网友:
我碰到这机子现在问题是进系统就卡死和一个做不进去系统,跟你这应该问题不同吧??

网友:
修的不错 。。示波器不错

网友:
思路思路

网友:
楼主 VRMP和+VIN_VCC_CORE是通过哪个电阻连接的? 你说的是 PR137??不是PR141吗?

网友:
思路写的很清晰,楼主大神

网友:
电阻不良还是不好找的

网友:
楼主太牛了,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掉电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过孔都查出来,做维修真累

网友:
楼主,你太牛B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