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换灯管

楼主(2016-02-27):
笔记本屏换灯管不用拆屏,可以直接把灯管二端敲开,直接抽出来

网友:
自己顶下,别没反应了

网友:
直接敲开?如何敲开?

网友:
这个我也是这样

网友:
原来这样子换灯管还有人不知道啊

网友:
如果是塑料还好办要是金属包边呢?

网友:
现在都改LED 了 。捅进去 就行

网友:
新年第一个换灯管屏挂了,最后让客户换了个屏

网友:
6年以前我就是这么换的

网友:
直接换屏 收换灯管的价格  坏灯管的屏留下有时间修

网友:
以前的LCD灯管大部分方法都是这么操作的,这样不会漏光,不过在剪角的时候还是不可以太粗心,不看仔细小心剪到屏

网友:
led 部分不亮能修吗

网友:
嗯,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啊

网友:
我也是,省时间

网友:
有的应该不行吧

网友:
这种方法5年前就有了吧?

网友:
以前都是拆开来换的麻烦,下次试试楼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