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更换技巧

楼主(2016-02-27):
做维修的,没有不接触到NEC大电容的,直奔主题吧,我琢磨出来的很有效方便的更换方法,如果谁有更好的,也可以发出来讨论一下。
据我的经验,NEC大电容原配件更换,没有成功过,只能用330uf替代,至于数量4~6个就随意了,6个比较难焊,我一般是焊5个。
第一步,先在表面涂一层助焊剂,风枪300度左右吹软化,借助镊子,可以将表层除去,表层像是塑料的一层东西。用烙铁实在是很不方便的。

第二步,同样加点助焊剂,用风枪吹,将边角的塑料去除干净。

第三步,用烙铁加点焊锡,可以将剩余的像铝片的东西焊下。

第4步,用吸锡线,将焊盘处理干净。

第5步,在中间刮开一条,露出铜层,焊上焊锡。

最后一步,焊上5个330uf电容,就算完工了。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NEC电容都很脆,直接用镊子暴力捅破就行了。里面的铁皮用风枪一吹就掉了,一般4个330就够了,5、6个有点浪费而且不好排列。

网友:
暴力破坏拆除,

网友A:
拆除不难
你的教程估计很多新人会获益

不是所有的NEC下面都可以刮开哦 ……有些有参与温控的

网友:
适合新手学习,发帖辛苦。。。。

网友B:
个人感觉你这个拆NEC  比较慢    我有个快的  直接把外壳撬开 上洛铁上锡 用镊子翘一个脚起来 拉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这种方法有些费事,直接用尖嘴钳子剪烂就OK了

网友:
楼主的第五步我赞同,前面的几步有点太温柔,费事了,我每次都用平口螺丝刀一下就把表层翘掉,继续翘,直到楼主的第四步,再用烙铁。

网友:
最后一层 一般不去的。不用刮了

网友:
一般都是暴力就可以解決

网友:
直接用镊子弄破,再用风枪吹掉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除不难
你的教程估计很多新人会获益

真的吗
师兄你遇到过吗

网友:
这个早会了 我一般是刮开中间那部分

网友:
拆下来好搞,换上去麻烦

网友C:
不建议刮开,小心中间的过孔

网友:
用风筒 380度吹,用镊子一挑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是4个装不上就装3个

网友:
一般都是镊子巧开,或者手术刀撬开,5个就够了  4个怕不稳定

网友:
用BGA焊过几次,个人觉得比较方便。

网友:
嗯,看来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啊,我一般是用6个 330啊

网友:
运气好,我遇到的每个都刮开了,目前还没遇到参与温控的

网友:
楼主的办法狠稳!

网友:
第一步可以直接用一字螺丝刀直接翘就好了,第三步建议加些锡,然后烙铁风枪一起开搞速度快,第五步,不建议去刮,只需要将电容焊好之后之间用锡相连之后加条线焊出来连到地线上去,为什么不建议去刮呢,对于新手来说,不会去看太多,但是有些主板在这个NEC大电容下面会走两条线,如果刮的话,很容易把线刮断

网友:
差不多跟我一样搞的,只不过我是在下面垫了NEC原来的铁片,再焊6个在上面,不晓得几好。。。

网友:
我每次都是暴力拆的

网友:
有些机子4颗可以 有些机子6颗  我见过要8颗的
不过现在我都用4颗470UF 通杀  又好焊

网友:
很难见到大电容的机器了  都到了被淘汰的时代了

网友:
这个刮开是绝对不可取的,三星R428你这样一刮,焊上去就短路,其实没必要把电容都弄掉,把NEC电容中间那一块铝皮留住,用刀片刮一刮就可以焊了

网友:
挂的不太可取  有的下面有线路的   一挂就毁了

网友:
我一般换4个 负极用线连

网友:
不用五六个这么多吧,我每次都是装4个,好像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你这个拆NEC  比较慢    我有个快的  直接把外壳撬开 上洛铁上锡 用镊子翘一个脚起来 拉一下就下来 ...

我也是用你这种方法, 楼主是个讲究 的人。。。。

网友:
修过一台中间刮开了,最后弄得短路了,建议不要刮开

网友:
刮开小心会短路的,这方法不可取

网友:
这方法其实是最麻烦的一个方法,有个简单的方法,中间电容引脚不用去掉,直接用原引脚接地,简单

网友:
我都是直接加330 没换过呢

网友:
宏基的大部分有过孔。新手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除不难
你的教程估计很多新人会获益

万一刮开了再用绿油盖好还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你这个拆NEC  比较慢    我有个快的  直接把外壳撬开 上洛铁上锡 用镊子翘一个脚起来 拉一下就下来 ...

拉的时候要不要加热,不怕拉坏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刮开,小心中间的过孔
不刮开好像位置对不上吧,你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信泽科技2008
斜着焊就行
详情

网友:
这种电容 版本太多了 不 掉电就好了

网友:
这个兄弟,俺很久之前就不用了,直接用线加更好。

网友:
这个都搞出技巧了

网友:
中间刮开 有些中间是有电路的

网友:
我都是用刮刀,直接刮下来,只是力度要掌握好,基本上拆除用不到风枪和烙铁,就拆干静了,补上焊锡再上电容

网友:
也不是很难拆啊

网友:
用个钳子拆掉就可以了,我都是这么干的,方便简单
dax2011
钳子也能干,不怕暴力搞坏。
详情

网友:
直接全吹掉、、、

网友:
这个问题 学习了 以后看到它就干它

网友:
很简单的事情 一般我都是直接用钳子夹烂 最后才用洛铁。。。

网友:
没拆过 都是外加 两个

网友:
表示一直用三个或者四个330电容,至今没有返修的

网友:
用风枪直接吹,反正拆下就行,这样省事

网友:
这个换得多了,有时我是用铬铁的,看个人操作了

网友:
直接用刀。

网友:
其实个人建议不要挂中间那里。直接取下电容的那块贴片加焊一下。直接就可以上电容,挂中间容易出问题,曾经遇到过一次。

网友:
我个人感觉暴力用刀片翘好过风枪风枪吹CPU座容易虚汗

网友:
这个就是要注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