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1-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2-27):
1年多没发帖了 。。。直接入正题
接同行宏基471-G 笔记本不触发。。。
按开关没反应   测开关针电压 3.3V正常,镊子短接开关 还是不触发。不是开关问题
接下来就要查南桥和EC待机条件了
看样子都正常。。之后刷了BIOS  无果。。。。
无奈中。。示波器抓BIOS波形。。2脚有瞬间波形。。。BIOS的2脚。然后这里被我忽略掉了。。
继续追查其他原因。。。此处省略一万字。。。。
当我想起以前修过一个6故障二修机时。。。我试着去打BIOS的值  1 5  6脚 520     2脚640
不对啊。。。2脚值不对。。 凤鸣挡 点着2脚刷EC 不响。。。。有情况   断线了。。。郁闷的。。刚才抓BIOS 2脚有波  这里给我忽略掉了。。
上几张图。。。焊这个搞了我好多时间 。。  光驱接口旁边 哭死

网友:
楼主,2脚断线怎么还有640的阻值?

网友:
正常呀 我上次修华硕也有 也断线

网友A:
有图纸吗?怎么判断断线的另一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怎么判断断线的另一端在哪里

图纸论坛有

网友:
平时很少bios打值,看来不能忽略,学习了

网友:
BIOS到EC断线的这个问题看过帖子,就是到现在都没遇到过

网友:
又和楼主学到一招,牛人

网友B:
示波器打波形也能查到断线,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打波形也能查到断线,学习了。

修得可以啊

网友:
断线的比较难搞定 今天修了一台DELL 机器进水断线了 查了一上午才弄好

网友C:
楼主 正常的 2脚阻值是多少呀?

网友:
看人发过这种帖子 BIOS到EC断线。。。但是自己就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收了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正常的 2脚阻值是多少呀?

飞线后是500

网友:
修的很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BIOS 第二脚是输出波形    很早就听说BIOS断线的事 但是一直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