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没有信号

楼主(2016-02-27):
今天在垃圾堆中找了一台疑似是15寸的显示器,但是没有信号输入,不知如何入手?

网友:
第一步先确认基本故障
之后拆开检修   从驱动板 信号输入查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吗?你故障描述的太笼统了

网友:
视频接口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A:
你的意识是显示器是正常的,只是没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识是显示器是正常的,只是没有信号

我的意识正确吗??

网友A:
不要让看帖者去揣你的具体故障,你写的具体点不就行了吗?还免得让管理看见以为是水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让看帖者去揣你的具体故障,你写的具体点不就行了吗?还免得让管理看见以为是水帖

刚刚试了一下,可以点亮了,与前几天那台垃圾堆彻出来的主机一起就可以有显示了,插上我那台独显的就没有显示,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原来是电脑主机不行啊,差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电脑主机不行啊,差驱动呢。

你的意思是主机的驱动不对?

网友:
插上你那台独显无显示的原因是:一是独显主机的分辨率太高,二是你的VGA信号线不是全通的,不能自动识别显示器!

网友:
感觉是数据线或者分辨率问题多点,有些老款显示器,刷新率75HZ

网友C:
哎  显示器到底有没有毛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显示器到底有没有毛病啊

没有毛病,已经试了几次了

网友:
通电不通电也不写

网友:
上不了高分辨率?

网友:
看一下电源板有没有输出,测试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电源灯有亮么  查看VGA接口13 14 脚有没短路

网友:
先打下VGA头的阻值,阻值正常的话刷程序

网友:
这描述也太笼统了

网友:
刷个程序看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