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7T-si 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6-02-27):
到手先测短路,感觉没问题
插上电源开始点,诊断卡有复位 显示00,cpu不发热
拔电源,上假负载,时钟,复位,各路供电全有
断电,考虑AMD桥容易boom,下意识打下值,发现正常
想了想,去官网下个bios,上866刷之
上cpu,内存,显卡,正常点亮;进系统跑了下测试,感觉没问题

PS:这板子过55基本就亮机了

网友:
桥空焊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
不错 先软后硬

网友:
又是bios问题,看来要买个编程器才行了

网友:
我这个没CPU供电,难休啊

网友:
77T主板一般不跑内存桥控焊
还有就是FB得问题

网友(2016-04-07):
楼主,我这片是档d0(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刷过BIOS换过BISO座旁边的822加热过南桥都不行!求解啊,楼主.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