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36开机不显,查了一天没有思路后来发现居然是这个东西引起的问题!大家遇到了吗

楼主(2016-02-27):
ACER 5536开机不显,查了一天没有思路后来发现居然是这么普通引起的问题!大家遇到了吗???

查询过程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A:
你这个机器是ACER  AMD的 吧  ACER  AMD的 就容易这样

网友B:
RTC 还会致不亮啊,还没遇到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是ACER  AMD的 吧  ACER  AMD的 就容易这样

是AMD的,按你的意思说,AMD的这个也会引起不开机的???

大部分???

网友D:
对的,AMD的机子没有电池会不开机的

网友E:
RTC电路真是什么怪现象都会出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 还会致不亮啊,还没遇到哦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看论坛里都没有人发出来,我就发出来给大家看看了

网友E:
楼主细心人,为你点赞。。。。。

网友:
这也是有一定原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是ACER  AMD的 吧  ACER  AMD的 就容易这样

好多宏碁的AMD的 都会  遇到好多了

网友F:
楼主又捡了个菜,去年我修到一台宏碁的,型号忘了,显卡问题风枪吹亮了,加焊后怎么都不亮,上机又加焊还是不亮,装上COMS电池就亮了。

网友:
啊...以前還沒換就放棄了...可惜....樓主夠細心

网友G:
我是遇到过很多了,一般都会放电试试 当然要量测电压

网友:
看到amd的一般都是先把电池这块看看

网友H:
我只想说  楼主你无敌了   小电池最基本的  你还查了一在才发现  。。。。。。。。

网友I:
AMD的电池电量不足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的,AMD的机子没有电池会不开机的

那我真的是经验不足了,我也是这么久了,今天遇到这样子的,论坛上也没有相应的经验出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C电路真是什么怪现象都会出现呀

我还第一次出现呢,所以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原来大家都是久经沙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AMD的电池电量不足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看来是我经验不足了,呵呵,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只想说  楼主你无敌了   小电池最基本的  你还查了一在才发现  。。。。。。。。

别这么说吗,我是半路出家的人,比不上你们实地培训的,所以都是一边修一边学的,

我修了这么久,才遇到这样的,以前都有查,后来新机器似乎和电池都没有关系了,所以都不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细心人,为你点赞。。。。。

忏愧啊,一看大家的评论,是我经验不足了

网友:
这AMD的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AMD的机子没有电池会不开机的

嗯,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
是啊 看了大家的评论,我才发现自己经验不足,原来大家都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又捡了个菜,去年我修到一台宏碁的,型号忘了,显卡问题风枪吹亮了,加焊后怎么都不亮,上机又加焊还是 ...

呵呵,我平时就是放放电从来不去测量的

网友J:
双桥AMD,小电池是确实是个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遇到过很多了,一般都会放电试试 当然要量测电压

放电我是知道的,我通常都会先放电,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测量过电压,因为我觉得,这个电池引起的问题会非常少,而且脑子也是知道电池电压是3v正常的

只不过不喜欢去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双桥AMD,小电池是确实是个梗

第一次遇到,以后遇到AMD电脑都会去查一下了,以前都是放电一下,直接修机,现在看来要多一个心眼了  呵呵

网友:
这类引起故障不多
电池没电引起少

网友:
楼主捡钱喽,我也遇到好几个宏碁电池没电不开机的,不过好像大部分都是AMD的容易造成不开机的,INTER的还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真的是经验不足了,我也是这么久了,今天遇到这样子的,论坛上也没有相应的经验出现啊

AMD的去了电池会不跑马或者不亮机,这是常识

网友K:
以前也遇见过一台修显卡的AMD 宏碁的,重置了没上CMOS电池,不亮机。以为显卡坏了,换了新的也是这样。。。搞了好久最后放弃装回电池居然开机了,一切正常啊

网友L:
AMD的机器吧,一开始就应该差这个CMOS电池了哈,我不管什么机器,我都习惯先去查CMOS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Amd的电池走很多信号!b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前也遇见过一台修显卡的AMD 宏碁的,重置了没上CMOS电池,不亮机。以为显卡坏了,换了新的也是这样。。。 ...

这是血的教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AMD的机器吧,一开始就应该差这个CMOS电池了哈,我不管什么机器,我都习惯先去查CMOS电池是否有电

我就是放电一下,如果没有亮机,我就修其它的,从来不查电池电压,被教训了,所以才有今天一篇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这么说吗,我是半路出家的人,比不上你们实地培训的,所以都是一边修一边学的,

我修了这么久,才遇 ...

好吧   好吧

网友:
AMD的经常遇到RTC电池没电的,引起各中故障

网友:
AMD的芯片组不显的,第一件事就是查RTC电池有没有电的啊。。。

网友:
AMD的机器要先查RTC!RTC不正常 会引起各种奇葩的问题

网友:
RTC 不正常。导致工作条件不满足。从而不触发。?

网友:
AMD小电池,是带给维修人员的福利,大家心里知道就行了。

网友:
AMD的芯片组都要注意这小电池

网友:
易美逊的也是这样,都是送钱的

网友:
通病?!  先存着  遇到了再试试

网友:
AMD的小电池没电会造成不跑码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着了吧

网友:
宏碁 易美逊  这几款蓝色基板的机器  拆开第一测试就是电池  很多都是它引起的

网友:
AMD好多这种 RTC电池电压不够不亮

网友:
AMD 机器BIOS没电池,一般不开机

网友:
这样的贴子最好加个权限啊

网友:
AMD的这个电池能引起各种毛病,一般都先测量这个电池

网友:
早期 纬创的板子 rtc 都是只从电池那边得去,所以容易没电 没电就没有显示

网友:
AMD的机子这种问题多  一些台式机的板子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AMD 的没有电池不会亮, 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dell A8那个COMS电池没电还会8声报警呢   AMD不能用常理来判断啊

网友:
学习了   好了就好

网友:
学习了经常忘记电池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AMD的,按你的意思说,AMD的这个也会引起不开机的???

大部分???

联想台式机ATI的芯片组很多电池不行开不了机的,笔记本也同样原因。

网友:
amd的正常啊

网友:
很正常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寸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大大大

网友:
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大大大

网友:
AMD的RTC电路有问题会引起很多问题 ,一般是不触发或者是开机不显。

网友:
一般开不起的电脑都可以先查查看纽扣电池的电压 说不定就捡钱了

网友:
AMD的很多这个问题,每次都是测电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