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4B1ET DAOHKBMB6DO不亮机电流0.93A刷BIOS好

楼主(2016-02-27):
    接到一台索尼SVF154B1ET 看内存板号是DAOHKBMB6DO,开机电流跳0.93A不亮,有时上到1.2A掉下来停在0.93A,万用表量BIOS第一脚电压开机瞬间3.3V,然后不断电压不稳定有时1.2A有时2.5A,怀疑BIOS资料坏,从某宝找了一个刷上OK.

网友A:
遇到过 不触发  几台都是BO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 不触发  几台都是BOOS坏了

这机坏BIOS的多

网友:
收藏了,下次要记得了

网友:
我也修过好几台索尼的,也是BIOS爱坏 特别是8M的

网友B:
有图有真相,就喜欢这样的附带BIOS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真相,就喜欢这样的附带BIOS资料的

我也觉得版主说得对,这样的资料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