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的金属盖子掉了

楼主(2016-02-27):
AMD4200+CPU的金属盖子掉了下了,CPU芯片露在外面,有没有办法粘上去,用什么(AB胶·502还是有专门的胶),谢谢

网友:
应该是导热硅胶,不是硅脂......

网友:
704 703之类可以粘,我粘过。

网友:
704就可以了,其实不粘散热会更好...

网友:
好像不值钱了

网友:
换个U也不贵

网友:
放些好的硅脂,然后边上AB胶,用一两年没问题的。

网友:
不用这个金属壳散热才好

网友:
不用粘一样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