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KPL 无复位通病

楼主(2016-02-27):
华硕的这种老板子  通病也不少。前几天就修到了这种通病  没时间发帖   ,今天有修到了两台一样的问题。
有时钟  无复位。测量时钟芯片开机脚3.3v正常。华硕的时钟芯片虚焊坏的较多 。直接加焊。ok

烙铁拖两圈。风枪在吹一会儿  齐活

、直接顺利跑马

维修经验吧  。分享一下。。
然后经验带走。别忘了加分啊   兄弟们

网友:
楼主这个经验好啊,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学习了  还不知道有这个通病 以前就知道是排阻

网友:
下次遇到一定试一试

网友:
通病,下次遇到一定也试试!!

网友:
这才是真的维修经验!

网友:
台式机,很少修到

网友: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虚汗成了 华硕的专病了

网友:
最喜欢通病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A:
有时钟了怎么还要加焊时钟芯片。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这个时钟坏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钟 是指PCI B16脚电压正常吗  这种修道的是无时钟的 才更换的芯片  没有试过加焊

是的,也指的是PCIE A13,14脚工作电压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时钟了怎么还要加焊时钟芯片。

说明这里无复位故障是PCI或PCIE 槽时钟工作电压不稳定引起。

网友:
氧化的很严重吗?    条件正常都是直接跟换芯片的 我很少去加焊   因为没几个好

网友:
加焊一下就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这里无复位故障是PCI或PCIE 槽时钟工作电压不稳定引起。

修的网吧机   好多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的,有的能好,有的要换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不过谢谢提醒

网友:
请问那个开关针是不是和IO的73脚直接相连的

网友D:
这个板子时钟都是那么喜欢坏 最好是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时钟都是那么喜欢坏 最好是换个

料板都拆光了、。、加焊就行了,没返修

网友(2016-03-30):
我一般是换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