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9 就当是拆机吧

楼主(2016-02-27):
上家弄的没弄好   没什么好说的第一次拆装  直接上图

网友A:
这是换了一条数据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换了一条数据线吗

是开机排线

网友:
上一家弄坏了,不想赔吧?

网友:
我要下载,多谢了

网友A:
开机排线能随便换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排线能随便换的哦

为什么不能随便换

网友:
我就是问能不能随便换

网友:
开机排线坏了会引起白苹果!我都是修复接线修复!

网友:
开机线引起白屏?

网友:
再弄个开机排线能导致什么故障就完美了

网友:
上面指刷机代码吗

网友:
我还没遇过这排线引起的白屏呢。

网友:
开机排线坏掉也能白苹果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