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进水后开机苹果图标然后上面有一排排的白字

楼主(2016-02-27):
各位师兄们帮我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进水不是很严重,之后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什么情况呢,怎么处理?感谢之至。

网友:
开机英文,指南针坏

网友:
师兄们呀,表这么吝啬嘛,看都看了。回下哦。 这应该不是很难修吧

网友:
表沉  表沉

网友:
小哥并非手机使用者,异想天开自己动手DIY  ,而是维修人员呦。 只是来到我们这里不久。期待以后手机维修高手前辈们多多交流和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
回帖是美德, 回帖是美德,不回帖也是美德 也是美德  嘎嘎嘎     坐等呢  坐等呢   请师兄们赐教啊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A:
我不懂,纯粹帮顶贴,顺便赚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纯粹帮顶贴,顺便赚分

那也谢谢啦仁兄。共同等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纯粹帮顶贴,顺便赚分

我还给你支持了一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纯粹帮顶贴,顺便赚分

不管赚分也好帮顶也好,都难能可贵

网友:
进水不严重,着重检测进水地方电路

网友:
这东西自己如果完全不懂的话,的确不好弄。别人也不好怎么给你讲。还是找别人弄吧

网友:
检查一下指南针电流

网友:
先来个进水实物图等高手分析啊

网友:
我记得4s的时候是指南针问题,5代就不知道了

网友:
着重检测进水地方电路

网友:
电源键+HOME键

网友:
之前看到一个美版的机器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测量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指南针芯片坏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呢我也说一句

网友:
可否刷机 刷机看看报错代码

网友:
应该是指南针电路

网友:
来张清晰点的图片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能亮机说明供电,时钟,复位,跑码均无问题(按笔记本经验),不能进入系统说明 1)可能外设有问题,具体看提示,检查方法,可目测是否有外设烧坏 2)可能硬盘坏。先把板拆下来,洗板水洗干净,然后上电,测量硬盘供电。

网友:
非常感谢,需要

网友:
前置摄像头排线,指南针IC

网友:
修不好了扔了吧

网友:
机孑现在修好木有

网友:
I2C总线有故障的可能性大 涉及I2C总线的芯片都查一下 常见的是指南针挂

网友:
再提醒一下吧 查一下指南针 陀螺仪 重力感应器 有没有腐蚀 一个一个拆

网友:
学习中,看看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