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档0b求助!!!

楼主(2016-02-27):
手头上有片V星880GM-E41挡代码(档0b)!看到论坛里大神们都说是U9的问题,拆掉或者短接1脚和8脚,我是拆掉短接1脚和8脚的(换个U9上去,USB和PS/2都没5V,所以就短接喽),但故障依旧还是档0b!刷了BIOS也不行!CPU内存也都换过还是一样!现在USB和PS/2都有5V,可还是档0b!各位大神维友给点思路啊!指点指点啊!小弟在此谢过各位大神和维友啦!!!注:U9就是USB接口旁的S12小八脚芯片(在VGA接口旁的USB接口后面),我把下面的U11(也是S12小八脚芯片,在USB网卡一体接口旁)拆掉短接1脚和8脚还是一样!

网友A:
期待楼主修好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修好分享经验。

大神,给点思路啊,要怎么修啊?谢谢啦!!!

网友:
各位大神快来帮帮忙啊

网友:
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大神啦!!!

网友:
小弟急啊(主板急)!!!

网友B:
各大供电是否正常嘛,后面的好像只是保护管而已,换一个试试

网友C:
如果换了U9还是不行或者短接也不行  你可以参考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D:
U9   供电   开启   OC#都正常吗?

网友D:
搜索UP7533     U11       U27  U28   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索UP7533     U11       U27  U28   都查一下!

但USB和PS/2供电都有5V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各大供电是否正常嘛,后面的好像只是保护管而已,换一个试试

是U9后面还是U11后面啊?谢谢!!!

网友F:
这块板没修过 只能给的建议 RTC电路查一下 32.768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块板没修过 只能给的建议 RTC电路查一下 32.768晶振

晶振也会档这个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9   供电   开启   OC#都正常吗?

OC#正常电压是几伏啊?是哪只脚啊?在哪里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OC#正常电压是几伏啊?是哪只脚啊?在哪里查?

3V以上                   U11   第6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U9后面还是U11后面啊?谢谢!!!

最快的方法就是杀板试一下

网友:
V星主板表示很少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以上                   U11   第6脚

我到时候查查看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快的方法就是杀板试一下

什么叫杀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很好 学习了

我是来求助的啊!麻烦你指点指点啊,谢谢啦!!!

网友B:
就是一个一个的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一个的拆咯

那要拆哪些啊?串口芯片拆了也不行!!!

网友:
chai 拆外设看看

网友:
哪些外设啊?打印接口的串口芯片拆了也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换了U9还是不行或者短接也不行  你可以参考是南桥的问题了

双桥的是北桥容易虚焊还是南桥容易虚焊啊?我压了南桥代码还是一样,加热南桥代码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OC#正常电压是几伏啊?是哪只脚啊?在哪里查?

OC#电压是3.2V(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桥的是北桥容易虚焊还是南桥容易虚焊啊?我压了南桥代码还是一样,加热南桥代码还是一样!

外设的控制基本都是南桥控制的

网友H:
这个主板 通病再网卡口后面得笑6脚芯片 还有就是内存跟南桥之间有个小6脚

网友:
拆了打印口旁的串口芯片后不行,我又把PCI E1插槽上面的那个串口芯片拆掉,可还是不行!心想:没戏了!焊回去吧!不修了!把两个串口芯片焊好后,通电测试下,竟然跑过2A了也听见滴的一声,接上显示器-显示了。反复测试几次都可以!

网友E:
感谢各位大神维友的指点和帮助!!!特此把这片板的BIOS传上来(此板现已修好!不是BIOS问题,所以BIOS是好的,大家放心下载!!!)

原板备份的!!!

网友:
小弟语文水平差!写的不好还请各位谅解!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板 通病再网卡口后面得笑6脚芯片 还有就是内存跟南桥之间有个小6脚

你说的是U9还是U11?这两个我都拆掉短接1脚和8脚都不行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U9还是U11?这两个我都拆掉短接1脚和8脚都不行啊!

我说得是 6321小6脚芯片 你看论坛很多V星维修得都是那个小6脚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说得是 6321小6脚芯片 你看论坛很多V星维修得都是那个小6脚芯片

哦!内存和桥中间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感谢各位大神维友的指点和帮助!!!特此把这片板的BIOS传上来(此板现已修好!不是BIOS问题,所以BIOS是好 ...

没说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说怎么修好的

有说啊!只不过不稳定!没用几次又不行了!最后还是换板了!

网友:
帮顶楼主,感觉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内存和桥中间的?

有片华硕IP43/ROEM/SI REV1.01G独立大板不触发!PCI A14脚和开机排针都有3.3V!IO是W83627DHG-A,量了67 68 73脚都有3.3VSB,就是72脚(PS_ON# )没有3.3V(不知道它是3.3VSB还是5VSB,量了ATX14脚是5VSB)而且也没和ATX14脚相通!量72脚通向旁边一个贴片电阻,贴片电阻两端都有5VSB而72脚是0V,短接72脚和73脚可以触发但没复位,短接72脚和71脚也可以触发也是没复位!请问是IO坏了吗?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