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最不顺之联想Y470笔记本维修:“大”短路+“全报废”+打水漂

楼主(2016-02-28):
发帖不容易,一个帖子前前后后,3、4个小时,有分给分,有样子的上照片!

如题:2016年最不顺之联想Y470笔记本维修:“大”短路+“全报废”+打水漂;这个本是相当不顺利,如果找个词语来形容有多郁闷,我觉着也就脸发紫吧!这个本能坏的地方,我觉着就差一个屏排线接口的电容没短路,其他该坏的,不该坏的也凑齐全了把!时间没少搭,毛钱捞不到,算了就给客户说修不好吧!

故障:一关系好的同行哥们拿来,说笔记本短路,适配器灯一闪一灭。凭经验应该是个小问题,老熟人就当帮帮忙吧,给他说也就百来元就可以搞定!

维修经过:
      我在忙别的,哥们自己动手帮着拆开,测试发现公共点短路,直接看到
板上一个电容烧焦,PU701上管输入处贴片电容PC703短路烧焦、PL702贴片电感测试开路,这不是捡钱的活吗?心里那个乐呀。。如下图零件:

        换好测试还是短路,估计还有电容坏的,没办法上电源烧吧,摸来摸去差点烫个泡,PC603很烫手!拆掉换之,万用表还叫,阻值有1欧变成4欧了,智能继续烧,烧机用的3.5v,防止电压过高烧毁其他零件或线路;此时“乐”就不见了,一般这种电容短路情况,很少有多个同时短路的。如下图:

      过了几分钟,摸着只有电池接口保护隔离那块有温度,不怎么热,也就40-50度吧,测试后发现内存上下管PQ501/PQ502短路、内存滤波330UF贴片

      继续烧,过几分钟都没明显有温度的地方,用万用表测试各路PWM 上管MOS,最后才测出cpu供电上管PQ910击穿,值只有0.012,拿掉后测试公共点对地压降值有2.623,正常了;由于没有一样的mos管,一换就是一对上管;损坏零件参照下图【

      心想这下得好了吧,插上电源,测量公共点电压,只有0.95v,这是毛情况呀,测底呆了,大过年的你来玩我还是咋滴?此时省略一万句xxoo了鬼。。图纸以及点位都是咱们基地下载的;参考PDF,保护隔离mos管PQ301/PQ302的G极正常为低电平才对,现在为高电平;根据原理图影响到B+电压的有以下几个信号:
BATT_ON
BATT_OUT
PACIN
ACOFF
其中BATT**信号与电池有关,现在没插电池先不考虑,测到PACIN为0V不正常,应为高电平,继续查该信号,发现是由ACPRN信号转换而来,如下图:

根据测得结果,综合分析应该是充放电芯片ISL6251坏了;从料板找了一个换上,公共点电压19.7v,OK了;心情大好,连忙点开机键,吱一下,电源就又开始一亮一灭了,妈蛋又短了!最后测试发现CPU上管PQ910又短路了;测试mos管、ISL95831各条件都正常,没有开路、短路的地方;应该ISL95831坏,手里没,得从网上订了,顺便带了几个AD=55,此时天黑了,快递第二天才能发货,南京到昆山还迟了一天。
          坐等芯片,接着那就是三天后的事了,期间客户是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打呀,,郁闷的找不着南北。。。先换ISL95631,上机不再短路,但是没有CPU电压,测试发现没有内存电压,把内存的AD=55电源控制芯片也换掉,3v/5V待机OK,内存1.6V、显卡0.94v、+VCCSAP 0.94v、+1.05VS_VCCPP、+1.5VP都正常,唯独没有CPU供电;这本子太他妹不顺利了,今年过年的时候没少烧香呀!!这是闹那样呢?测试ISL95831芯片各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电压,如下图:

        时间没少花,但也没搞清什么情况,于是搜论坛。发现联想G470、Y470无cpu供电好大一堆通病。。。众说纷纭,有说芯片坏、CPU坏、桥坏都会导致。。。了解到了两个情况:【信息来自万能的迅维网,高手请飘过】                 一、就是HM6系笔记本CPU供电的原理:VID的组合采用I2C总线来控制,CPU收到桥发出PROCPWRGD,板上信号为H_CPUPWRGD;然后CPU发出对应VID组合数据到电源管理芯片,才会产生CPU电压。
        二、ISL95831芯片24脚PROG1对地的电阻PR943,摘掉就可以产生CPU电压;大致验证PWM芯片和反馈回路、mos管情况是否良好。
       之后就看图吧:

摘掉PR943既然有CPU电压产生,那就测试PM_DRAM_PWRGD和H_CPUPWRGD这两个信号,南桥发到CPU的,不测不知道一测全都低血糖!

       都能坏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什么不能坏的,手里没桥,也不着急定了,把CPU/内存一个一个换到其他本上去试试好坏吧!结果都想骂娘了,*脏话*的这本是怎么用的。。。CPU有压不过内存,2条记忆内存也全坏!价钱一开始报了100来元,CPU/内存不坏还能让客户加钱换桥接着修修,现在是没法整了!就算客户秀逗,说不准屏幕也可能是坏。。再修就真成南桥了!

苍天啊~大地啊~这是哪位天使折腾我啊! 乡亲父老~兄弟姐妹~谁能给我把榔头,把它砸了啊。。。。那么多天的功夫,全都见鬼了了!

发帖不容易,一个帖子前前后后,3、4个小时,有分给分,有样子的上照片!

补充内容 (2016-2-29 10:13):
忘了说了,这本倒是原装未拆的,联想保修标还在,应该没被做过手脚

网友:
我有遇见过 Y470  19V电容 MOS管 3V5V芯片  EC  南桥  CPU 无线网卡  网卡芯片 都坏了 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 折腾人呀

网友:
这板子坏在这种情况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哥们捣鬼了。用220伏电压来电击这个板子了

网友:
做维修遇到这样的事情是正常的,不用悲伤,最重要是要开始要多检查,楼主技术就是好!跟你好好学习!

网友:
眼看楼主都快修好了,被这坏件给破坏心情。真可恨

网友:
有的时候最维修就这样,自己辛辛苦苦修了好几天却一分钱收不到

网友:
难不成这本子还有传染故障毛病?

网友:
兄弟真不容易啊   怎么坏这么多啊 是不是被人电过啊

网友:
就一个CPU也超了报价了

网友:
这帖子写的好辛苦,修的也很辛苦。必须顶起!

网友:
已经为你加分,再接再厉!

网友:
这个机器bios有问题会不出cpu电压

网友:
这种事都被你遇到了,看来你那天真倒霉,不过楼主技术修到这个份上了不得不佩服啊。

网友:
肯定被掉包呢,说不定等你主板修好,屏还挂呢

网友:
你这修的够辛苦的,不过没办法就是这样啊。

网友:
虽然没修好,但是维修的思路明确,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有的是时间!!

网友:
真的淡定不鸟啊,板子是不是被破坏过。。。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