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ak780uv40不跑码?

楼主(2016-02-28):
磐石ak780uv40不跑码 ,AMD芯片组全板几大供电都正常 CPU0.9v电源管理芯片RT8855 第1脚为pwork电源好信号PG 出来经过472再到一个3级管被拉低,第一脚马上就为0V  为0V时北桥供电正常1.1V 但是PCIB16始终为0V 如果把1脚拉低的3极管拆掉 3.3会出来  但是北桥没供电了   届时pciB16脚恢复3.3V    两种情况PCIEA14脚时钟都正常0.4V。我把3极管拆掉 飞线3.3V作为RT9214芯片的开启7脚,还是没有出北桥供电.非要装上此3极管北桥才会正常出电压.但是时钟芯片不可能为低电平开启吧?此版为双桥的  徐总说是南桥管理PCI始终 查了南桥的条件都正常   要是1脚pwork为低的话还怎么和io发出的好信号进入南桥发出复位吗?求大神讲解.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写的什么意思,你飞的3.3V开启是什么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写的什么意思,你飞的3.3V开启是什么供电的?

北桥啊  如果rt8855的1脚pwork为低  则北桥就会出1.1V供电  让pwork为高 就会关闭北桥供电   我的意思是1脚pwork不能为低吧? 所以我让1脚为高 在飞线到北桥RT9214芯片开启7脚 作为开启条件  但是无用

网友:
上个图 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不用看就知道主芯片坏了,这种板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啊  如果rt8855的1脚pwork为低  则北桥就会出1.1V供电  让pwork为高 就会关闭北桥供电   我的意思是1 ...

AMD的时序比INTEL的严谨很多,上一步不正常,下一步肯定是不会出的,不像INTEL的板子有些可以骗出来,你还是按时序来查吧